SL410进水,不触发维修,板号:DAOGC2MB8E0 REV:E

楼主(2016-08-03):
SL410进水,不触发维修,板号:DAOGC2MB8E0 REV:E,这块板是昨天同行送来的一块裸板,说进水了,现在不触发,进水的地方已经被他处理过了,打了一下所有电感阻值,除了3V,5V电感150的样子,其它正常,看来问题就出在这里,正准备去测一下待机条件时,没找到ISL6237,把黑色绝缘贴纸揭开后找到了,在无线网卡旁边,

都已经轻微腐蚀了,洗板水洗过后没有发现掉件(洗之前已经拍好照,对比了一下),也没有看到断线,接着测旁边的电容,除了PC121短外,其它都正常。打开图纸

直奔PC121去了,连到了PU6(ISL6237)的第7脚,线性5V,拆掉PC121还短,换了ISL6237,不短了,3V,5V阻值也恢复正常了,通电触发亮机了,维修完毕。各位看官麻烦加点分哈,不扣自己分的,在此谢过各位兄台了

网友A:
维修不易 加分鼓励

网友B:
修好就是硬道理,给楼主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维修不易 加分鼓励

谢谢兄弟加分啊!确实不容易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好就是硬道理,给楼主加分

感谢大神加分

网友C:
处理前还拍照……便于对比这个方法不错 加分

网友:
栓钱了不错运气

网友:
确实不错 简单快捷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处理前还拍照……便于对比这个方法不错 加分

谢谢天意版主的加分

网友:
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

网友D:
楼主威武,捡钱了啊

网友:
进水的机子   其实也不难

网友E:
及时能处理的 有图纸的 其实很好修

网友F:
商家处理的时候没仔细,被你捡到了

网友G:
不错 电压  是我的最爱啊   信号有点蒙圈

网友:
信号也蒙圈儿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错 电压  是我的最爱啊   信号有点蒙圈

信号有图纸就好啊,有测量点啊,还是时序有点搞不清?

网友:
慢慢就不蒙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商家处理的时候没仔细,被你捡到了

呵呵,是的,上家可能都没找到这个待机芯片,被小贴纸贴了,没图纸,不细心的话,确实是难发现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及时能处理的 有图纸的 其实很好修

是啊,有图纸修复率很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威武,捡钱了啊

呵呵,这台机纯粹捡死鱼

网友:
顶楼主,我也穷死了

网友:
发白的还是好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