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盒子如何利用Recovery进行双清?

楼主(2016-08-03):
小米盒子如何利用Recovery进行双清?

  在小米盒子使用的过程中,我们难免会遇到系统卡顿、内存不足等问题,如果清清缓存、删删软件都无法解决这些问题时,可以给小米盒子进行升级来解决,但并不是每次升级都100%成功,那么升级失败了怎么办呢?如何解决呢?下面小编给大家介绍一种好方法——开启Recovery模式进行系统双清,恢复出厂设置。同时这种方法也适合于无法开机或者忘记密码的情况,都可以使小米盒子恢复正常。

小米盒子如何利用Recovery进行双清 图1

  小米盒子双清的方法/步骤:

  1、关闭小米盒子并拔掉电源。

小米盒子如何利用Recovery进行双清 图2

  2、同时按住遥控器的【主页键】与【菜单键】直至进入Recovery模式。

小米盒子如何利用Recovery进行双清 图3

  3、在Recovery模式中,我们看到有清空缓存、清空用户数据、清空所有数据三个选项。

小米盒子如何利用Recovery进行双清 图4

  这时候就可以用遥控器上下键选择了,分别选择“清理缓存”和“清空用户数据”,并点击【确定】即可清空包括开机密码之内的所有用户数据。

小米盒子如何利用Recovery进行双清 图5

小米盒子如何利用Recovery进行双清 图6

  4、在完成清理之后,选择【重启盒子】-【重启进入系统1(最近)】即可完成重启。其中重启进入系统1指的是最近的系统版本。

小米盒子如何利用Recovery进行双清 图7

  5、小米盒子已经重启,双清大功告成。

小米盒子如何利用Recovery进行双清 图8

  注意:如果进不了recovery界面或者说很难进入,原因大概有两点:

  1、从断开电源起到成功进入recovery界面这一系列的操作过程中,记住要同时按住主页+菜单键不松开。

  2、就是遥控器的方向问题,现在遥控器是红外线,所以方向不对,也会有一定的影响,建议与盒子水平对准盒子,并有一定的距离。

小米盒子如何利用Recovery进行双清 图9

  以上是小米盒子如何利用recovery进行双清,恢复出厂设置的详细介绍,如果你也遇到类似的问题,不妨按上面的方法进行操作吧!希望本文的分享对大家有帮助。

网友:
看起来好强大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