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AS4750 集显供电不出跟待机有关吗

楼主(2016-08-03):
所有电压都有,除了集显供电 ,桥,CPU,CPU供电芯片,换过了。BIOS也刷了好几个了。
几个信号都 测试过了。但是3.3V现在3.5V,5V:5.15V,会不会过高了。会不会是这个导致集显不出。

网友:
这样的电压是完全正常的

网友:
显卡有问题也会导致不出集显的

网友A:
3.3V现在3.5V,5V:5.15V 基本正常

网友:
不跑码不出集显

网友:
引用 网友A:
3.3V现在3.5V,5V:5.15V 基本正常

谢谢各位,好像遇到 几台,电压这样都 会有一些奇怪的问题。

网友:
修好没有啊

网友:
看来是通病

网友:
你这个板好像是6系的吧  要跑码后才会出集显供电,你这个问题可以按不跑码修

网友B:
这个和待机没有关系,看看板子有没有复位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和待机没有关系,看看板子有没有复位

哪个 复位,??

网友:
这个你不要怀疑,和待机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