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4416s摔过后开机不显维修一例

楼主(2016-08-03):
昨天也是同行送来的一台HP4416S,说客户摔过,他试机的时候屏亮了,但是是灰屏,他已经是硬盘问题,换硬盘再试机,开机黑屏没显示了,试了几次都一样,但大小写灯可以控制,他机器都没拆直接拿来了,我接到后试机,硬实如他所说,我就简单的打了一下屏接口阻值,有几个值偏大,有一个脚没阻值,为了验证一下是不是显卡脱焊,测了一下那个没阻值的脚0V,还是黑屏。再压显卡通电开机,屏亮了,灰屏,还是测那个脚5V。到此已经确定是显卡脱焊了,上BGA做显卡,完美亮机,这是昨晚最后一台(共3台),就没有拍照了,说说维修过程,顺便赚点分  兄弟们记得加分哈  谢谢啦

网友:
摔过的 加焊好 需要多测试

网友:
生意 不错阿一晚三台

网友:
只要顾客说笔记本摔过,板子桥基本掉很多焊盘了,直接不休 或者修机也不休  呵呵

网友:
没图没真相 希望有图

网友:
4416S 返修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