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MBX-237不充电,应该是论坛上首贴

楼主(2016-08-03):
机器型号sonyPCG-41216W
版号:MBX-237
机器进来,客户讲自己换过电池,也是不冲电,自己换上一块新电池也是不冲电,测试ic2:DAT_SMB_A
CLK_SMB_A上有波形,判断主板有去读batt,BATT_PRS#_A_C有拉低,拆机测量充电ic,BQ24725_VCC正常19v,BTST也正常5.8v,ACN
ACP之间有点压差,(这里的公共点是有时有有时是没有的)测量ACDET发现这有1.8v,感觉电压不对,只能看看数据手册 从上面两图可以看出,ACDET应该是2.4V,在看回图纸 ,这里ACDET是DC_IN分压来的,测量电阻正常,看图它还连接AC_OFF_3#_C到大板上看了先到很多地方,那就只能把二级管拆掉看看,拆掉后发现电压变成2.4,插上电池开始充电,因为sony板都没有编号,所以就这样能充电开机ok,回答上面公共点有时有有时没有,是这样插BATT是没有,不插BATT是有的,我的理解是AC_OFF_3#_C影响到ACDET,从而影响到 这个信号,导致没公共点。大概是这样,欢迎交流心得,最后求大家多多加点分吧,Thanks

网友:
你这个简单,单纯不认适配器导致不充电

网友:
思路明确,值得学习

网友:
这思路 好清晰哦   学习了

网友:
首贴更应该推荐了。索尼的机器不充电很多都不好弄

网友:
小白一看就明白,楼主辛苦了

网友:
维修思路还是很清晰的,,,

网友:
折二极管,不是换?

网友:
这我就明白了 为什么会被拉低了  但是也有有过分压啊

网友:
怎么没有寻根到底,看看那个信号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
sony机子就这样了 拆拆 加加  就好的多了

网友:
楼主这个拆了不会有别的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