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03):
s22b150n现在是通电刷BIOS可以吗
刷BIOS

网友:
就是在线刷,当然可以,,

网友:
就是这样刷的,,,,,,

网友:
你是什么故障啊?是无信号还是?这个型号好像背光容易出问题

网友:
完全可以,在线刷,。。

网友:
三星的都是先在线刷 刷不了的话在拆开

网友:
应该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