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 50MA 指针小幅度颤抖,不开机,不联机 求维修思路

楼主(2016-08-03):
苹果6  U1700  3v  1.8v   插尾插5V都,就是没有3.3V电压,电源电压各路都正常,电流50MA  ,指针小幅度颤抖。PMU  都重植过,阻值C1299都正常,请问坛友们有没有遇到过这个情况啊。3.3V怎么才能出来啊。

网友A:
查查有没有开路,没有更换电源ic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查有没有开路,没有更换电源ic

没有开路 电源 重植  测量阻值都正常,板线也是连着的。头痛

网友B:
阻值正常,那没有开路,没电压,要不就是没产生电压,要不就是产生了被拉低了,就这两点
没产生电压 那就是 PMU挂了
被拉低的话 ,那可能是 有 滤波电容  或者 电路上的IC脚 拉低了,或者 IC本身 故障!

网友:
不知道我这样分析对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B:
阻值正常,那没有开路,没电压,要不就是没产生电压,要不就是产生了被拉低了,就这两点
没产生电压 那就 ...

对,我一开始以为是被拉低了,把USB管理IC拆了,就一个滤波电容也拆了,测量还是没有电压。我就奇怪了,是不是什么信号给到PMU才会产生3.3V。

网友:
其实你可以换一个 好的PMU试一试!

网友:
你看看充电正常不...

网友C:
人为的给个3.3能开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人为的给个3.3能开机吗?

额  3.3V  全板就这一个是需要供电的,借都借不到。

网友D:
根据本人在工厂修panda(N61)机器一般PMU(电源管理芯片)一般是不容易坏的。。建议还是把U1700再次确认下是否oK?

网友:
总线问题, cpu工作不正常。

网友E:
总线不正常, 导致cpu工作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D:
根据本人在工厂修panda(N61)机器一般PMU(电源管理芯片)一般是不容易坏的。。建议还是把U1700再次确认下 ...

我看工厂的的焊接温度比风枪高多了。U1700 我换了4个了,就是没有3.3V。

网友:
引用 网友E:
总线不正常, 导致cpu工作不正常。

总线我都认真的查了,我都怀疑是CPU坏了。

网友:
重点查供电线路

网友:
这个电压是附件供电,一般测不到。可以无视

网友:
大问题了这个

网友:
SUB供电不影响开机啊。 查别的看看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