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B75M-A不触发

楼主(2016-08-03):
ASUS B75M-A主板第一次能触发,就秒掉电,再次就不能触发了,IO换过了,各电路阻值也没短路。求图
不触发
掉电

网友:
你看下 还是哪里有短路导致电源保护

网友:
缺电压也会导致 不能二次上电的

网友:
可能是IO的电压检测引脚有问题

网友:
拔掉小四pin 看看还掉不掉

网友:
有短路,缺电压,缺PG,温控不正常都不能二次触发,找点位查查那里不正常

网友:
要么供电短路,要么缺项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