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让小毛病毁了它 音响器材使用中的六大禁忌

楼主(2016-08-03):
别让小毛病毁了它 音响器材使用中的六大禁忌

  家庭影院音响器材的普及和发烧友的逐渐增多,高档器材成功的走入到了我们的生活当中,但是对于动辄几万甚至十几万的家庭影院音响器材,我们应该如何去保护,如何去延长其寿命就成为了人们都在探讨的问题,为了保证发烧友更好更长时间的享受自己的器材,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家庭影院音响器材的使用禁忌,希望能够帮助发烧友提升自己器材的使用寿命。

音响器材的六大禁忌 图1

  1、开关机顺序有讲究

  我们首先要说的就是朋友们非常容易忘记的,开关家庭影院音响器材的顺序,说这一点的原因是因为在开关机的过程当中,器材会受到电流的冲击,久而久之会出现烧毁等损害,让我们的器材在一瞬间灰飞烟灭。

音响器材的六大禁忌 图2

  开机顺序:音源设备→音频处理器设备(分频器、均衡器、效果器等)→功率放大器→电视→投影等。

  关机顺序与开机顺序相反,这样就能在一定程度上的保护我们的器材不受冲击的损害,养成习惯,提升我们自己音响器材的寿命。

  2、叠放器材不可取

  叠放器材顾名思义就是将CD机、功放、转换器等叠放在一起。为什么说叠放器材不可取呢?首先叠放器材会一定程度上的影响避震,其次叠放的器材会让像镭射机与功放等器材相互干扰,会影响我们整体的声音。

音响器材的六大禁忌 图3

  想要避免叠放器材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将器材放在专用的架子上,或者可以换一个空间稍大的地方进行摆放。

音响器材的六大禁忌 图4

  3、清洁音响要注意死角

  众所周知,家庭影院音响器材的清洁不仅能够提升整洁效果,还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的提升音响的使用寿命,但是在清洁的时候,清洁的死角可能是我们容易忘记的一个点,像音响线材的接线端就是我们最容易忘记的清洁死角。

音响器材的六大禁忌 图5

  之所以要清洁家庭影院音响器材接线端,是因为在其接线端使用一段时间之后,多多少少会有氧化出现,氧化出的氧化膜会影响音响器材的接触状态,来降低音响器材的音质。所以在清洁的时候,可以使用清洁剂来对其接线端触点进行清洁,以保证音响器材可以时刻的保持最佳的连接状态。

音响器材的六大禁忌 图6

  4、接线没事别瞎缠在一起

  身边有很多发烧友朋友,为了让桌面看起来更整洁,将很多线材扎在了一起。这种做法看似整洁了桌面,但是这种将线材扎在一起的时候,也同样有需要注意的地方。那就是不要将电源线和信号线扎在一起,因为交流电在流经线材的时候,会影响信号,对我们的器材的音质造成损害。

音响器材的六大禁忌 图7

  另外,也不要将信号线和喇叭线进行打结,这种做法同样会影响器材音质,并且信号线和喇叭线如果太长的话,可以进行改动将其变短,但是信号线的话都会有方向性,在使用的时候绝对不要弄错,否则会对线材和器材造成不可挽回的伤害。

  5、进口音响电压要注意

  虽然这是一个简单到不能再简单的问题,但是正是这些看似无脑的问题,让很多朋友们的器材遭受到了灭顶之灾。大家都知道,现在国内的音箱大部分都是220伏电源设计,但是有些进口的音箱产品,使用的却是110伏电源。

音响器材的六大禁忌 图8

  6、麦克风一定要收好

  这一点相信很多喜欢在家中KTV的用户一定会遇到,就是话筒如果距离音箱太近,或者是指向了音箱的话,就会形成声音反馈出现啸叫,不要小看这一点,如果情况严重的话可能会烧毁音箱的高音部分。

音响器材的六大禁忌 图9

  而音箱在使用的时候,除了要注意麦克风的指向之外,还要注意要远离磁场,比如手机和显示器等等,并且音箱位置也不能放置的过于靠近,这种情况会出现信号干扰产生噪音,所以在使用音箱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一点。

  总结:

  其实音箱在使用当中的禁忌还有很多,比如房间内信号的干扰、电源插头正负极部分、接线不牢、音箱摆放位置等等,我们先为大家介绍上述这些简单的解决办法,如果真的喜欢高品质音乐,想要走向音箱发烧这条路的话,一些小问题就一定要注意,最后希望朋友们都能够将自己的家庭影院音响器材保护好,更好更长时间享受到心爱器材带来的乐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