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这个贴片的小三极管是屏供电的吗?

楼主(2016-08-03):
这个贴片的小三极管,测量后是和屏供电连着的,可以把它去掉直飞线连上吗,有影响吗

网友A:
没看清楚你说的是那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看清楚你说的是那个

我标注上了 ,那个红色圈起来的贴边的小三极管,型号N5 jA

网友:
可以连线的

网友B:
可以的,,但屏上关机也有供电了

网友C:
没影响的,如果是白屏的话可以的,这个是P沟道的管子

网友D:
可以去掉,并用跳线连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但屏上关机也有供电了

谢谢    知道了  去掉了 可以亮屏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没影响的,如果是白屏的话可以的,这个是P沟道的管子

谢谢   好了   试了试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去掉,并用跳线连接,,,

已经亮了,没有问题,谢谢

网友:
这个就是屏供电的转换管

网友:
引用 网友E:
谢谢   好了   试了试没问题

嗯就是一个小的P沟道的就是5V转屏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