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la-b012p 没有待机怎么修???

楼主(2016-08-03):
一开始是公共点短路,上面已发了一个帖子,经过半天的努力,短路是解决了,可没有19v,也就是没有主供电,下面就不知道从何修起了。本人新手,回复请尽量详细一点,谢谢!

网友:
为啥没有回复啊???

网友A:
看下保护隔离的MOS管是否有短路 不过隔离具体要分析线路了

网友B:
看保护隔离哪块,就电源接口哪块的电路,从电源接口一个个量,看到哪里没有的,就查哪里

网友:
公共点无电压,排除短路 就是保护隔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下保护隔离的MOS管是否有短路 不过隔离具体要分析线路了

之前是公共点短路,所以短路的元器件已经全部排除,现在是没有19v,隔离管的d级也没有19v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保护隔离哪块,就电源接口哪块的电路,从电源接口一个个量,看到哪里没有的,就查哪里

电源口查到电感就查不到了,好像没有相连的器件了。。。。

网友:
..........LA仁宝  你这样子 是要找个人教你修   没办法给你一个单点思路

网友:
路过,学习了,应该隔离保护了

网友C:
这种合成的U,你还是先量量CPU的电压有没有短路吧,比如线性3,5V,还有开启出来的待机3,5V等各级电压,不要一个电压短了,一查到U里去了,看看一个U好几大百,客户说不修了,你就瞎忙了,隔离保护好弄了,

网友D:
查+B对着电路图,一路一路查,主供电是最好修的啊

网友E:
3 5v有没,EC 南桥,供电都正常吗,BIOS 刷过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这种合成的U,你还是先量量CPU的电压有没有短路吧,比如线性3,5V,还有开启出来的待机3,5V等各级电压,不要 ...

19v都没有出来,其他电压怎么可能会有。。。。

网友:
引用 网友D:
查+B对着电路图,一路一路查,主供电是最好修的啊

是B+吧!这个我都不会差,汗

网友:
引用 网友E:
3 5v有没,EC 南桥,供电都正常吗,BIOS 刷过吗

没有19v,3/5v能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3 5v有没,EC 南桥,供电都正常吗,BIOS 刷过吗

你在逗我  别人都说了19v没有   你还这说3  5v供电

网友:
查短路先啊

网友:
短路已经解决啦!现在是19v没 出来

网友:
没修了。已经送给别人修了,哎!

网友C:
引用 网友F:
19v都没有出来,其他电压怎么可能会有。。。。

看明白我说的什么没有,晕倒,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明白我说的什么没有,晕倒,

查各个电压是否有短路嘛!这个早在公共点短路时全部排除了

网友:
那就顺着电源口玩往后查

网友:
先看待机,不过刷BIOS功夫不多,可以先做,

网友:
先看待机电路有没有对地

网友G:
仁宝的点火回路,还有看你描述,你是不是拆了些元件没补回去

网友:
引用 网友G:
仁宝的点火回路,还有看你描述,你是不是拆了些元件没补回去

唯一拆了一个短路的充电芯片,因为一时没有料,所以,就没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