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0-3115-B 无绿灯 主板短路维修

楼主(2016-08-03):
                     苹果A1278 MD101不开机无绿灯维修
客户送来一台10年PRO 型号 MD101    版号 820-3115-B 不开机无绿灯。
故障描述:     以前进水维修过 出差一直放在柜子里没用了 回来插上电就不开机了 电源灯也不亮。

拆机 确实主板有进水的痕迹 背面还是有腐蚀的地方 EC没动过 心中窃喜。报价维修   处理了下腐蚀的地方 不是太严重  接上电源 还是一样 看来不是那么好搞的啊
还是一步步测吧

开启电压都有 没有=PP3V42_G3H_REG电压 看来就是这的问题 芯片条件都满足 还是没有电压 测了下发现短路了
断开L6995 是后级短路 还是老办法吧

这办法确实好用 还真烧出了问题

烧的时候电感发烫 在主板上找了一个换上 接上电源 灯亮了 你以为这就结束了? NONONO 接上喇叭之后 一声报警 我去 崩溃了 为啥还不行 日了  市场快关门了 开个收据把机器放这了
可能是放时间长了BIOS坏了吧 刷了一个还是一样。
第二天又把主板仔仔细细的看了一遍还是没发现问题 测了下之前换的电感 一边 3.3V 一边没有 表笔一打 靠这边是短路的 艾玛我这哪是电感啊 我这料板不是一个板号的 坑死了 最后还是找到后级有个电容电路了  扣了就好

最后附上亮机图
兄弟们加分啊

网友A:
不是很会发帖大家见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是很会发帖大家见谅

鼓励发帖 写的不错 已经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鼓励发帖 写的不错 已经加分

多谢 版主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修的还不错!

赚点分来了 写的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