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80 amd 0.4 不动

楼主(2016-08-03):
g480 amd 0.4 不动

网友:
你确定G480是AMD?

网友:
G485    搞错了

网友A:
CPU,没过。或者二级电压没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没过。或者二级电压没出来

供电都正常

网友:
没有跳变吗  查查南桥的coms电路

网友:
RTC排查一下

网友:
求助请写清楚  包括型号和具体的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