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40笔记本 通病怎么解决啊

楼主(2016-08-03):
客户送来两台一模一样的E440笔记本,通电不亮,两台都是放了下电亮了,这样能用的住吗? 看到论坛很多说 BIOS问题或者了南桥问题,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有没有碰到的 给你意见! 这样能用两三个月吗?能坚持两三个月就行

网友A:
刷个BIOS比较放心些祝你好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个BIOS比较放心些祝你好运

是BIOS 问题吗 ? 我看到论坛刷这个BIOS很多问题啊

网友:
..先保修一月。。下次拿来在修

网友:
应该O(∩_∩)O嗯!

网友:
rtc电路,仔细看看

网友:
没问题,扇热弄好就行

网友:
上回有台e40也是刷完BIOS可以开机,但是放一会就不开,再刷还开,不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
换桥换桥换桥

网友:
放电好的机子多了  很正常呀  我从来不刷BIOS   好了直接给客户的   只要你确定是放电搞定的  捡钱的机器纠结什么

网友:
电流到多少呢

网友:
肯定先刷BIOS,再考虑换桥的。刷BIOS用不了多久的吧,你换桥比较麻烦而且这种又是灌胶的,一不小心搞掉点就不好。

网友:
换个芯片 在刷  试试

网友:
直接换南桥可以了,搞好几台

网友:
是不是南桥上的电容问题啊

网友:
RTC电路问题,不稳定就换南桥呗

网友:
换南桥吧 我的刷了bios没好。

网友:
桥的可能性大    论坛有人发帖说明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