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BIOS]
v5-573G 不显示

楼主(2016-08-03):
v5-573G 不显示开电流在 0.78-0.9几不停循环 插不插内存一样 没思路
不显示

网友:
先刷bios 排除

网友:
我的故障跟你差不多 刷亮了 放那2天又不行了

网友:
问题 弄出来了没

网友:
这个4代的 CPU 问题很大啊

网友(2017-09-12):
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一个一样的,刷了BIOS也不行

网友:
我也是一样的问题、不跑码0,649右左,刷了BIOS也一样,。。。

网友(2020-10-19):
我也是一样的问题,,看到BIOS 还有2M 4M的有电方

网友:
2020 来挖坟,,就向知道群主最后是如何处理的

网友(2022-02-19):
搞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