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F191WL 维修

楼主(2016-08-03):
方正和ACER是一家,不通电,拆机测量,5V和18V都有,在侧驱动板有个1.2V和1.8V,在侧按键板电压也有1.2V,不对,这个电压应当是3.3V,断电测量对地组织为230多,正常,换个转换管子测量电压还不是3.3V,而且管子发烫,没办法,先取了主芯片,取了还发烫电压还没有达到3.3V,那就取3.3V去的所有地方,依次取了几个电感,FB404,FB405 ,FB408测量,这个3.3V输出还是不正常,当取掉FB403的时候,3.3V输出正常了,和FB403相连的只有C406和C407 去掉 C407 把电感都装上3.3V正常,在吧主芯片和所有的都焊接好,吧C407换掉,按开机正常显示。

网友:
这是简单维修

网友:
那应当能感觉到电容发烫了吧

网友:
LM1117肯定会发烫哈,因为3.3 V有短路的,1.2V没怎么看到驱动板有。
一般驱动板就是5V转3.3V  ,3.3V转1.8V

网友:
烧机应该能烧出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