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_916Sw+ 不通电

楼主(2016-08-03):
AOC_916Sw+ 不通电
拆机测量电源板+5V+14V均有输出,按开关指示灯不亮,驱动板坏。
测量驱动板各路电压时发现24C16的第8脚供电无,而且Q401发热严重,说明后级有短路。
上可调电源调了个+3V电压接到MCU_VCC这端发现C412发热严重,拆掉后C412后此机修复。

程序备份 AOC_916Sw

网友:
这个属于电容短路呀,,,

网友:
MCU的供电短路了哈哈

网友:
楼主 电路图是那里来的
能分享一下不

网友:
显示器还有图纸……图纸不发上来

网友:
这是个老通病了吧,电容在板子的右下角。

网友:
你回帖要注意了  有灌水嫌疑  不想被禁言 就及时停止吧

网友:
这个mcu供电 也供给主控的吧

网友:
是C412短路了吗

网友:
哎 正规部队的兄弟就是厉害  这么细的问题都查到了  佩服  我驱动板也抠过电容 不过多是灯管的开启电压的滤波电容漏电

网友:
有短路就用烧鸡大法。

网友:
这种驱动板我这边也碰到过几台,按键板无电压,驱动板3.3V正常,只是电容那块发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