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碰到E40奇怪问题 已修复

楼主(2016-08-03):
      上电1.1A掉电可再次触发。E40 供电的上管加保险 电感。之前修过 保险坏的。电容短路烧保险的
    拆机显卡保险断开后端短路  直接干掉后端三颗电容。不短了  开机进系统测试。以为好了 关机发现待机偏高 0.06  在按开关不触发 偶尔触发电流0  0.8 1.7 0.3 1.8跳。
      拔掉电源 待机又正常 又能触发 进系统 关机还是待机偏高  待机偏高的5V_S5 提前出来 拆开 刷个EC BIOS不行 。跳变的时候公共点电压也跳 会不会是拆掉的电容没补 随即补上 反复试好了。。搞不懂  公共点那么多电容少几颗应该没事吧   怎么还会使5V_S5 提前出来

E40 HM55 Inter 独显.zip

网友:
没有听懂 额

网友:
是自动上电了吧,,少电容就会滤波不良

网友:
不错,长经验了

网友:
特么也就是几个几十微法的电容。。反正我没补过也没出问题

网友:
5V提前出来?跟你那拆掉的几个电容没半毛钱关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