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0 无待机求助

楼主(2016-08-03):
同行机器 接到手发现没有待机 待机芯片 isl6237
3.5v都没有  实测 6脚主供电 19  4脚 嗯 5v左右 7脚 没有电压  手里没有这个芯片 用tps91427 代换 还是一样  没思路了 求助
我自己感觉 如果 主供电有了  en-ld有了 就应该有ld电压  1脚 ref 也没有  这几个脚也没有明显 短路
谁有思路 谢谢了

网友:
找一样的试试,,,不要乱代换芯片 影响错误判断

网友:
51427 和 6237  8206 定义一样  没有LDO 看看后面阻抗

网友:
换个芯片,换元型号的

网友:
没REF很大可能还是芯片的问题,换个同型号的上去试试、

网友:
无待机  一般就看待机芯片和EC噢。看看EC的一些开启信号电压有无拉低

网友:
不一定 ,,之前遇到过条件不满足不出REF和LDO电压的

网友A:
楼主我昨天修的一台SL410,和你的是一样的,你最好是测下7脚对地阻值,如果供电和EN都正常,先换ISL6237,我是换ISL6237好的

网友:
实在修不好可以加好友

网友:
换同型号的试下了

网友:
是不是有短路,打阻值

网友:
量下7脚阻值,正常的话再换个芯片试下

网友:
查 REF LDO等阻值和外围原件
找原型号芯片

网友:
ENLDO为高,LDO/REF就会开启.    先换个芯片,如果还不行,查LAO和REF的外围电路

网友:
ldo应该是有供电就就出的是吗,,不收en控制

网友:
LDO没有线性5V,要不是后面短路,要目是6237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昨天修的一台SL410,和你的是一样的,你最好是测下7脚对地阻值,如果供电和EN都正常,先换ISL6237, ...

我  试试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