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S2*D360显示器通电后指示灯不亮通病

楼主(2016-08-03):
最近修了不少台S2*D360型号的显示器,其故障都是通电后电源指示灯都不亮,其有一通病就是14.318晶振坏,换了一个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再次说明维修时要先看的

这个是看不到的,晶振的工作条件不满足,烫了一下可以点亮,但是其晶振必须换掉。

网友:
学习了  我一般都先刷程序

网友:
晶振问题我修到过一台,但是换完晶振和谐振电容后客户回家用了半个多月又返修了,估计是主控的问题

网友:
遇到这个坏的不多,,,,,,,

网友B:
你是用示波器测出来的吗

网友C:
显示器的晶振也容易坏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显示器的晶振也容易坏啊

不容易坏啊,但这款就很容易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是用示波器测出来的吗

不是啊,这个测晶振两边电压就可以知道了啊。

网友E:
返修率高吗?是不是主控的是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容易坏啊,但这款就很容易坏的。

那就是这款的通病了呗

网友:
很少遇到晶振坏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容易坏啊,但这款就很容易坏的。

这个问题还没有遇见过,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返修率高吗?是不是主控的是

目前没有返修的,主控板的事,晶振也是主控板的事啊。有返修的会通知大家。

网友:
没遇到过显示器晶振坏的,遇见了换个试试

网友:
晶振的问题倒是挺少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