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P5G41T-M LX3 PLUS CPU供电时有时无维修

楼主(2016-08-03):
主板送来是说是可以开机显示,就是显示的时间不长机器就黑屏了。。
插上电源,触发正常跑码,但是没有等二分钟发现检测卡的复位灯长亮了。
测量发压发现无CPU供电,测CPU供电芯片的条件,一下找到,无EN
打开点位找EN来源

找到EN的控制管,发现控制极有5V电压,这个控制极受控于图中所标示的三极管
测控制极才0.2几V,这是不行的,找到相连的电阻,另一端有12V电压。。
看图中所标示的阻值,8.2K,那就什么也不说了。。

直接换了,开机显示,一切正常。

PS:这个型号的主板复位针电压1.9几V是正常的。

网友A:
可能复位镇电压上拉电压就是那么多吧

网友B:
这个 8.2K的电阻 也容易坏么 ?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复位镇电压上拉电压就是那么多吧

这个复位对比点位图换过元件,还是1.9几,应该就这样设计的吧。。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 8.2K的电阻 也容易坏么 ?

是的,8.2K比较容易出问题。。

网友:
华硕的822排组容易出问题   单个8.2的也容易坏  挺坑的

网友:
谢谢分享,这个有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 8.2K的电阻 也容易坏么 ?

华硕主板822是通病

网友:
822就是送钱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华硕主板822是通病

822  不是 排阻通病哇   822单体电阻又通病了 看来华硕 采购的料有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