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0不触发,无CPU供电维修

楼主(2016-08-03):
本本是二修的,说是在别的地方没有修好。。拆机发现CPU供电芯片焊了,EC, BIOS焊过了。。
机器插上电源,待机正常。这个机器不触发,我都是先看开关板。。
图片说明一切

腐蚀断线,以为捡到宝了,上家不仔细。。
插上电源,可以触发,电流0.2几,无CPU供电。。
没刷BIOS,不测CPU芯片,先测了DRAMPWROK电压,
这个信号在图中上是PM_DRAM_PWRGD
在芯片U1的二脚上测量电压0.5几,不对,正常应该是3.3V

倒测PM_DRAM_PWRGD上面所需要产生的信号都正常
换桥吧
把桥下来发现问题,不说,还是看图吧

被上家用刀断线了。。不把桥拿下来,根本看不到。。。
补好线,把桥重新植珠。把桥焊上
触发电流跳变到0.33几,测PM_DRAM_PWRGD测,3.3V,信号正常
想到上家动过手脚,也就不测别的了,直接换了个CPU,触发电流跳变正常。
接屏显示。。

PS:比较好的是没有把BIOS芯片,EC,CPU电源芯片都换了。。不然要头大了。。。

网友:
修好了吗 估计不好弄

网友A:
MD 掉包了,,,PCH 砍线, CPU 被搞跑了。。你这维修成本也高哦。要是屏幕和硬盘 内存条也被掉包 你这机器也没修理的必要了

网友:
这上家太无良了!居然割了这么多的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MD 掉包了,,,PCH 砍线, CPU 被搞跑了。。你这维修成本也高哦。要是屏幕和硬盘 内存条也被掉包 你这机器 ...

这种可以刻客户商量下换个便宜的CPU

网友:
这上家也太黑心了。。换U就算了居然还割线~~

网友:
不至于要这样搞吧  这是碰到酒驾的司机了

网友B:
这样你得报多少价

网友:
上次也遇到被上家隔断线的 一根一根接起来 不细心真看不出来

网友:
真是无语了 客户到最后修了吗

网友:
这上家也太没有职业道德了,这样搞只会让他的生意越来越少

网友:
修下来成本太高了,

网友:
上家怎么会这么黑呢  无语了  是不是客户不好

网友:
上家人品不行

网友C:
这个是人家乱搞的吧

网友D:
故障做的一般  太明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人家乱搞的吧

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故障做的一般  太明显了

如果不把桥下掉,一点也看不出来。。

网友:
上家真是太黑了,换了U,还划断这么多线。

网友:
这上家也太黑心了

网友:
楼主你怎么和客户交涉的?要是在电脑城,都是在里面维修的。我都不知道怎么办,这不是制造矛盾吗,哎!就是不在一起的同行,也会引起争端。大神们都怎么解决这类问题呀?

网友:
没有职业道德

网友:
同事维修的 上家如此也是太没有修得了 ……
给你加分了

网友:
这 下手太狠   我是客户 不把他店砸了

网友:
碰到这样的,如果客户是个爽快人,不是因为吝惜那么点钱,我肯定会把情况跟客人说明缘由,叫客户找上家,干死上家这样的垃圾!

网友:
厉害啊  楼主是高手啊

网友:
这机子有图纸好修理

网友:
还有这样的人额。搞不好还干坏事。。楼主也慢细心的。。

网友:
维修业已经到这种程度了,上家搞不定为什么不找高手,至少可以赚个差价。还有上家难道不会裸板短接!!!

网友:
太厉害了 上家 好狠呀

网友:
上家换cpu还干板,,是有点那啥

网友:
SYS PWROK是什么信号

网友:
二手机很难搞的。有心情就看下。但是适当的要放手

网友:
估计上家也在看这个贴子,心里想死的心情都有了

网友:
这搞破坏的技术也是很牛逼!楼主维修技术也是真的牛逼啊

网友:
回复还要审核?好吧,我是路过要经验的

网友:
上家没弯下板子算好的了

网友:
这个黑心商家也太没有道德了,你把东西调换就算了呢,干嘛还要割坏主板呢,简直是无语了,还好楼主技术扎实,要不然这台本子就报废了

网友:
上家比较狠呀,难道是查好问题客户不修才这样搞的?

网友:
这怎么说 上家也太 我们维修部容易 不要做手脚麻

网友:
上家太厉害了

网友E:
桥下面接线?焊桥不会掉么?还这么多  居然还焊好了!手艺不是一般的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桥下面接线?焊桥不会掉么?还这么多  居然还焊好了!手艺不是一般的好啊!

接好,上绿漆,没有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你得报多少价

同行,300。。。;。

网友:
这种可以刻客户商量下换个便宜的CPU

网友:
如果再详细点就更好了!!

网友:
上家太缺德了 我只能这么说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

网友:
这样子   你客户还修吗     估计没个500 不行

网友:
无良上家,最讨厌做手脚了

网友:
牛B牛B  ,果断学习了

网友:
为什么直接就去查那个信号呢?直觉???

网友:
明明上家可以修好的,可能客户是个日龙货

网友:
桥是好的?就补了线吗?

网友:
做维修的真不容易

网友:
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

网友:
这线也割得太隐蔽了 不取南桥谁看的出来啊

网友:
上家搞过,,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