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PH67-UD30B3 主板维修求助

楼主(2016-08-03):
GA-PH67-UD30B3 主板,可以开机。进BIOS设置。驱启动后,装不上系统,也不能启动WINPE。
怀疑BIOS有问题,下了一个。这个主板是双BIOS。重新写了主BIOS。这时开机几秒就重启。
维修求助
主板维修

网友:
这两个BIOS可以互换吗?

网友:
技嘉的一个主BIOS一个副BIOS可以直接对换的。

网友:
不能启动PE 可能硬盘坏了,拔掉硬盘试一试,双bios耍写下载后要分离一下,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可以对换的 可能你刷的bios不对 把bios对换一下吧

网友:
能提供一个经过测试的 BIOS吗? 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