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30 7声报警 好运气维修。看这类问题少给大家个借鉴

楼主(2016-08-03):
        发个经验帖子给大家借鉴下,这类的故障很少的,导致我修的很久。
差点放弃了。而且换了N个东西上去。

--------------------------------分界线-----------------------------------
    前几天修到一台DELL   N4030机器,这机器相信很多人修过的,
大部分就是显卡有问题,故障想象就是有的不亮机,有的就是用着几分钟掉电。
各种故障,反正就是围绕着显卡这一块。。
这机器我走了很大的弯路希望各位不要走弯路了。
主板正面:

主板背面:

机器拿到手里,一点电流到1.0A左右有一次跳变,然后掉电。看到这种问题,
直接丢BGA上面加焊显卡,无果,以为显卡芯片坏了直接发了块新的显卡回来。
换上去,涛声依旧。我晕、
接上喇叭发现有报警声音,7声报警,看电流好像没跑码,AMD的7声报警修的多了
都是北桥问题,这个INTEL的怎么弄啊,论坛看到有说是CPU坏的,直接换CPU再说。
一个样。刷BIOS,还是一样。看到论坛说CPU坏了,看来还是有依据的,测量CPU供电。
发现CPU供电只有0.8V左右,感觉不对啊,正常不应该是0.8V吧。感觉有点低。
打电话问下朋友,都说有的 是正常。但是大部分是1V左右的。不管了换CPU供电芯片再说。
找了半天找到CPU供电芯片。换上去一样。。。。(原谅我三板斧,这种故障真没修过)
还是没能解决。
最后没办法了。换桥吧。做好了打算如果换桥还不行的话就直接放弃了。
直接上bga换桥,把桥拆下来,把桥拖干净焊盘。。发现有个电阻不对劲,只有半个了。
直接赶快找到对应的丝印编号。发现为R2415下面是我已经换上去了的。。

再看下图纸
这是BIOS连接到桥的电阻。
为了看下到底是不是这个问题,先不管这电阻,直接换上去桥,
发现故障现象一模一样,在找个15欧的电阻换上去。发现电流几次跳变。
再次测量CPU供电为1V左右了。
我问过刚哥 ,刚哥说这个可能是因为这个电阻不正常。造成的桥不能正常读取BIOS。
然后使南桥不能正常和CPU通信。。造成的CPU不正常工作。导致的不跑吗报警7声。

再次附上亮机图:

各位加点分吧,发帖不易,看这类的故障不多,估计碰到了都没思路。
加分不扣自己分,我换下的芯片都这么多。不过都是好的,重新植球应该还可以用。

网友A:
你还真是细心呀。要是没看到可能要修死人去,说不定都最后换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还真是细心呀。要是没看到可能要修死人去,说不定都最后换板

已经修的想换板了这种故障论坛很少借鉴的。所以发出来大家看下

网友B:
学习了  没看见真能修死人

网友C:
串行时钟输入断线,导致桥读取不到BIOS

网友:
修板要细心

网友:
最好修好是挺不容易的

网友:
修好是挺不容易的

网友:
这只是个个例

网友:
楼主很细心,学习了。

网友:
还是要细心

网友D:
amd的 不跑码时就是0.8 跑码基本要到内存自检左右就1-1.2咯~~

网友E:
换了这么多件都修不好的话,心都碎了。

网友F:
所以不能一来就用常规思路和经验去维修了

网友G:
如果没换桥,那电阻就难发现 坏了,这次维修也宣布 流产

网友H:
够细心的,,没换桥之前看到多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还真是细心呀。要是没看到可能要修死人去,说不定都最后换板

还是要仔细看呀   还有的歪了不细看也看不出来

网友:
还好最后修好了,一个小电阻,惹出这么多麻烦

网友:
维修不易 感谢楼主分享宝贵维修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  没看见真能修死人

已经打算放弃了,这个问题太纠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串行时钟输入断线,导致桥读取不到BIOS

是的,这电阻我一看了就是BIOS到南桥的

网友:
这真的如果不是换桥估计真看不到这电阻,这电阻不是没有了他就是成了半个电阻。

网友:
个例也是为了大家有思路,这种7声报警哪怕当时一个小细节指导下不会有这么纠结。
问了好多人都是没修过这话问题

网友:
维修要细心啊 不然 因小失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amd的 不跑码时就是0.8 跑码基本要到内存自检左右就1-1.2咯~~

饼哥这个是INTEL的,INTEL的7声报警真没修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E:
换了这么多件都修不好的话,心都碎了。

不过只要直球值好的话应该还是可以用的,电阻惹的祸

网友:
引用 网友F:
所以不能一来就用常规思路和经验去维修了

是啊,经验主义犯得错,看到这种直接干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G:
如果没换桥,那电阻就难发现 坏了,这次维修也宣布 流产

没换桥的话是100%看不出来,它不是没有了或者歪了只是成了半个。。

网友:
北桥就是这样的

网友:
学习了以后常来

网友:
这个正是细节决定成败的关键!读楼主文章,受益匪浅!

网友I:
是别人故意弄掉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H:
够细心的,,没换桥之前看到多好

不换桥的话基本上是没希望看得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是别人故意弄掉的吧

应该是客户清灰造成的

网友:
维修还是要细心啊

网友J:
楼主这个经典机子很特别

网友:
感谢楼主贡献,非常感谢

网友K:
这个没办法,和通病很相似啊。开始没看到那个小电阻也很正常。还好最后修好了。

网友L:
这只能说以后遇到这类报警七声的机子,除了考虑通病还要考虑BLOS和桥啦

网友M:
这个故障估计很多人修都会走弯路

网友:
北桥?这个是INTEL的AMD的7声和北桥有关系啊

网友:
引用 网友J:
楼主这个经典机子很特别

这个故障我搜遍论坛没怎么发现这话故障,造成我都没思路借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个没办法,和通病很相似啊。开始没看到那个小电阻也很正常。还好最后修好了。

这个机器的通病就是显卡容易出问题,,一般加焊就能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这只能说以后遇到这类报警七声的机子,除了考虑通病还要考虑BLOS和桥啦

INTEL的AMD的基本上就是干北桥,AMD的还碰到过CPU坏的7声

网友:
引用 网友M:
这个故障估计很多人修都会走弯路

是啊,问了很多人都没有修过这个故障。。

网友:
修的有想把板子扔了的心吗

网友:
这个问题还真得注意,一般只会干桥

网友:
是显卡问题吗

网友:
这个问题修的少,一般都是做做桥啦,显卡啦

网友:
七声报警竟然只是个电阻导致的,一不注意这板就要报废了

网友:
南桥 显卡都换了···够呛啊···

网友:
大动作哦,显卡桥都换了,

网友:
楼主技术错,细心有耐心

网友:
上次也遇到一个一抹一样的问题   后头没搞定

网友:
这种半个谁在意啊,很难发现,要不是LZ取下桥来,恐怕还是看不见

网友:
还好这电阻剩半个 要是一颗外观完好的  阻值无穷大的  那不修死人了

网友N:
恭喜楼主捡到了!不过这桌子是有点年代了!

网友O:
问下楼主,你这个BGA植球,你有植球台吗?一般的话,手里要备多少刚网?

网友P:
这。。运气好啊。。一般谁会去注意那电阻。。。显卡好像是0774009之类的 白发了。。

网友:
心要细,运气要好才行

网友Q:
图片还是没看出是哪个神秘的电阻

网友:
拍摄方法赞一个

网友R:
应该还是显卡问题的

网友S:
楼主厉害  要是我直接换版了都

网友:
引用 网友P:
这。。运气好啊。。一般谁会去注意那电阻。。。显卡好像是0774009之类的 白发了。。

不做桥的话是发现不了的。。。显卡的话还是可以用的。好像是008的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Q:
图片还是没看出是哪个神秘的电阻

那个被我拆掉了。一刻不想看到它,本来不打算发帖的。。还是后面拍的照片。但是想着这话问题对大家肯定会有所帮助的,不能太自私了要无私奉献

网友:
引用 网友N:
恭喜楼主捡到了!不过这桌子是有点年代了!

桌子的话用了好多年。本来打算换维修台的这个很不方便维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O:
问下楼主,你这个BGA植球,你有植球台吗?一般的话,手里要备多少刚网?

BGA直球以前我学徒的时候都是用直球台,现在都是用小的钢网直接在上面吹得。
一般手里就发些通用的,大部分不通用的一下也想不起来,只有要用的时候才去发

网友:
为了让大家看的见,用放大镜加手机

网友:
引用 网友R:
应该还是显卡问题的

应该不是显卡问题,换完显卡和之前故障一模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S:
楼主厉害  要是我直接换版了都

修到后面都不是为了钱了,只是为了修出来就是个经验,

网友:
修好就不错了

网友T:
我想知道的是电阻怎么会只有一半呢?是你拆机器的时候 人为 碰掉了半个电阻吧

网友U:
我手上有这个机子,不过应该是显卡的事,加焊一下应该就好啦!

网友:
这才叫做专业

网友:
实力技术 加上细心和努力。

网友V:
肯定要重复利用啊。

网友W:
版主乃神人也!真是细心人啊!

网友X:
现在遇到显卡和桥都要换的我已经没那心情修了

网友:
细心加耐心切勿操之过急

网友Y:
为什么会是半个,是烧的吗

网友Z:
桥和显卡都换了的啊 大工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T:
我想知道的是电阻怎么会只有一半呢?是你拆机器的时候 人为 碰掉了半个电阻吧

问过同行是他清灰造成的。我修完才问的他。。

网友:
引用 网友U:
我手上有这个机子,不过应该是显卡的事,加焊一下应该就好啦!

这个机器显卡是通病的,一般掉电什么的都是显卡问题

网友:
没有了,差点没修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V:
肯定要重复利用啊。

这个芯片肯定不能扔挺贵的一个特别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W:
版主乃神人也!真是细心人啊!

不是细心哦,要是细心的话就不会拆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X:
现在遇到显卡和桥都要换的我已经没那心情修了

我也本来打算桥换了还不行的话就打算放弃了。不过一般桥和显卡换了之后不修了多浪费哈

网友:
引用 网友Y:
为什么会是半个,是烧的吗

后来才知道同行清灰造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Z:
桥和显卡都换了的啊 大工程啊

工程确定挺大的,但是好在修好了没有白忙

网友:
楼主有毅力啊!!!动了那么多地方还坚持修!

网友:
这个问题不细心的话能修到吐血

网友:
思路不错,写的很详细

网友:
也不能说好运气,除了运气,还要说楼主心很细,不然这样的故障,大多数人可能会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