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85 加电不显

楼主(2016-08-03):
Y485电流跑1.0不动,刷BIOS,加焊北桥都不行,AMD的芯片组,还有什么通病吗
刷BIOS

网友:
换CPU试一下

网友:
换内存试试

网友:
AMD的看看北桥型号,要是通病北桥那就换了试试吧 AMD真的不好查

网友:
北桥都被你搞完了,你就没测测条件吗? 要怎么分析呀

网友:
自己慢慢研究

网友:
多测量分析下吧 不见得通病适应你的电脑

网友:
我也有一台一样的故障

网友:
我有台跑0.7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