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510

楼主(2016-08-03):
  前两天接到一台东芝L510机器开机蓝屏掉电,一看心里暗喜送钱的机器(高兴的太早了),噼里啪啦,拆开老地方(大家都知道吧)没修过,三下五除二立马找来几个330换好,装起嘿嘿。。好了,正准备开单收钱,嗯,发现无线XX没信号,,悲剧从此开始,再次拆开主板直接飞一个开启信号,无线是可以了装起来,测试可以搜到信号了,再次测试有线网卡,嘿。。。草泥马,怎么都识别不了啊,设备管理里面连网卡都找不到,再次拆开首先把网卡换了,不行。。。。量了一下3.3供电只有0.22不对啊,肯定是这里的问题,看了下图纸要想网卡有3.3V必须Q400由EC低电平开启信号正常才行,量了一下Q400控制脚3.3V高电平,,就是这里了,看了图纸信号没去哪里啊,只有EC通到Q400,难道EC坏了,找了一个换上还是一样,。。。。。。。这时市场通知深圳台风要来了,提前下班,明天通通放假一天,呵呵呵呵,好难得啊,市场第一次放假,今天来了第一件事就是拿起他再看看,上论坛搜到一个这样的案例也是差不多没搞定,仔细捋了一下思路,修个网卡就这么几个地方啊该量的量完了,而且问题也确定了,为什么就是搞不定呢,最后想起了是不是BIOS问题呢,刷一个?不应该啊,怎么想都想不通,再开机进去BIOS里翻来翻去,看到只要是关于LAN的英文都打开F10保存重启,嘿。。。。草泥马,网卡灯居然亮了一个,有戏了,找来网线进系统一插连接上了,另外一个灯也亮了,到此维修也结束了,心里一直默念着一万个草泥马,原来是BIOS里关掉了。。。扯开飞线的无线开启信号也可以正常使用了。。。。

网友:
最终修好了就好,经验经验

网友A:
是客户以前自己关掉的 还是BIOS坏了 自己关掉的?

网友:
真心各种坑

网友:
楼主的经验告诉我们要先简单再复杂  千万不要动不动就换这换那啊

网友:
唉  这问题最头疼 有时就是BIOS设置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客户以前自己关掉的 还是BIOS坏了 自己关掉的?

来之前客人自己弄得,但是我进BIOS里恢复出厂设置了也是关的,要调试打开,真是坑啊

网友:
遇到过联想X201就是BIOS关闭了。。查了长时间。。妹的坑爹啊啊

网友:
联想的网卡开关有的也是在BIOS里设置

网友:
看到最后,我笑了

网友:
我一般恢复出厂也不会取想是BIOS设置问题

网友:
这么坑爹?同情楼主呀

网友:
BIOS问题就是不好确定没得检查工具

网友:
积分很重要

网友:
客户把无线关了,真是坑。

网友:
绕了一大圈,刷bios的话也能好一样恢复出厂设置

网友:
声音和网没有最多的可能就是BIOS设置和系统问题。特殊情况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