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4N68T V2主板求助

楼主(2016-08-03):
客户主机不开机,拆主板清灰后,插上电源,开机,红圈处冒烟烧毁,请问这是什么元件,如何代换,谢谢!!

网友:
POQ603?看不清楚。好像是五条褪的供电!找个图看看不知道了?

网友:
找图纸看看吧

网友:
折掉不用试试

网友:
也可以找同种五脚换试试

网友:
找个华硕板子拆下来安上就可以了吧!

网友:
谢谢楼上的各位师傅,从华硕板上找了个5脚芯片换上,可以开机了,谢谢大家,祝好!!

网友:
看着象似USB供电稳压管

网友:
下个点位图,就OK了

网友:
貌似跟触发电路有关的

网友:
修好了就好    华硕可以找点位图来看的 以后在碰到可以找点位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