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398 HDMI外接显示 内屏无显示 黑屏 开机无声音

楼主(2016-08-03):
A1398 HDMI外接显示 内屏无显示 黑屏  开机无声音。能进系统。系统声音无法调节。MAC 系统。机器没装Windows。 现在等客户COPY 资料。准备先刷一次SMC程序。 已经还原过SMC 程序 手动还原 。重置也试过了.。还是不显示。外接正常。有朋友遇到过吗? 主板板号是 820-00138 -A  。 没有图纸。没有点图。求解。求支援。

网友:
主板是集显的

网友A:
顺着线路查查  看看是不是有掉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A:
顺着线路查查  看看是不是有掉东西

用放大镜仔细检查过了。 连背光都没有。高压也不正常。如果刷MAC 不行的话 准备换 那个显示芯片。铁皮下的那个 。

网友B:
这样问题  是不是屏的问题哦 这个机器都没有显卡 怎么会是显卡的问题 再加上都不用WINDOWS CPU更加没那么容易坏
建议楼主把屏线拆出来重新接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问题  是不是屏的问题哦 这个机器都没有显卡 怎么会是显卡的问题 再加上都不用WINDOWS CPU更加没那么容 ...

这种POR 的机器拆屏,太麻烦了  。我现在要先找到图纸 点图。 不行的话只能去买了

网友:
这种苹果的机子没修过。。看描述有点像屏坏了

网友:
820-00138,这个有图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