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无wifi

楼主(2016-08-03):
苹果6无wifi,测wifi底脚发现14脚复位开路,请各位大神给个思路!

网友:
顺藤摸瓜咯,

网友A:
开路就飞线吧,

网友:
供电  时钟  复位

网友:
飞线应该是可以解决的

网友:
都查出开路了还不好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路就飞线吧,

大哥,那个点到cpu的

网友:
无解!是在没办法 只能敲CPU了 , 有风险就不要搞了

网友:
呵可!这个麻烦了  修这个一定要先给客户说清楚

网友:
CPU给的这个复位信号可以借吗?

网友:
跟楼主一起等高手,哈哈

网友:
看图纸在说话

网友B:
是测试点PP3157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测试点PP3157吗?

不是,cpu到wifi的复位信号断线!

网友:
搞好了吗?

网友:
还没有弄好!

网友:
弄好了 分享一下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