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ENVY TPN-C109 板号LA-9314P REV1.0备份

楼主(2016-08-03):
HP ENVY TPN-C109  板号LA-9314P REV1.0

HP ENVY TPN-C109 板号LA-9314P REV1.0.rar

网友A:
请问楼主你主板的公共点阻值是多少,我有一块一样的板公共点只有220欧的阻值,请问正常吗,我烧板电压已经加到了4伏电流只有0.009,烧不出来 ,把所有上管拆了阻值还是一样的,请指导下,谢谢

网友(2016-09-04):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你主板的公共点阻值是多少,我有一块一样的板公共点只有220欧的阻值,请问正常吗,我烧板电压已经 ...

我可以帮助你 我手里的这块公共点阻值223 你那个应该是正常的

网友:
这个有么====

网友(2016-10-15):
刷完了跑到0.8 不亮掉电,原本机器亮的 不认硬盘 日啊,原本分就不多。

网友:
我的本子现在 放电 就好 上电池就不行 我想刷下试试

网友(2016-12-18):
有图纸的麻烦发一份 谢谢

网友(2017-09-24):
有下载试过的兄弟反馈下,            我的不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