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e936vw 插电源后黄灯一直闪

楼主(2016-08-03):
电源板电压正常  驱动板开关电压一直跳

网友:
带不起来负载吧

网友:
电源可能有问题,,,,,,,

网友:
看看是不是12V滤波电容鼓包了,或者容量变小了,还有本身5V稳压电路

网友:
300V 芯片  431 光偶 等等

网友:
应该是驱动板的问题,都说了电源电压正常,驱动板电解电容换掉试试

网友:
看下电源板的电压是否正常,如果都正常的话看下LM1117是否正常

网友:
可能电源带负载能力差

网友:
单电源板的电压正常吗

网友:
电源问题,查下电源电容

网友:
上次一套板都换了        也不贵

网友:
把5V12V电容全换了,在换了开关管旁边的电容

网友:
是不是5V转3.3的1117坏了

网友:
应该是电源板的问题,电容鼓包也会有这种现象。

网友:
开关案件换掉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