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6CM 板号:k46cm rev:2.0开机0.35A无CPU电压维修

楼主(2016-08-03):
华硕K46CM 板号:k46cm rev:2.0开机0.35A无CPU电压维修求助!开机有3.3V ,5V  ,1.8V ,1.05V ,显卡有0.9V,+3.3V, +5V ,+3.3VS ,+5VS都有了。就是CPU没有供电。原来EC那进水发烂掉了,开机没有反应,换了新的一样的EC开机就是0.35A风扇都 不转的  ,刷过BIOS也一样,会是南桥坏了吗

网友:
重点看进水的地方吧

网友:
不见得是桥坏

若进水涉及到桥 可以考虑重植试试

网友:
我量了下 内存VTT电压 只有0.1V 好像有点不对   REF有0.75V   VDD 有1.5V  内存复位也有1.5V了  内存供电芯片是 J7 eg   RT8207MZQW

网友:
手上也有一块,还没有解决呢

网友:
强烈要求调低下载分数啊。。。。。

网友:
这个板子外接可以显示不??????

网友:
换好J7,CPU电压1.09V, 0.88V,0.8V全出来了哦,跑0.8-1.2A-1.0A了应该说是显了 ,内存总线也有波波了,但是外接没有显示。本屏不在这边帮人家修的板子,我去买个屏线来试下再说。。

网友:
外接不会显示,一定要接内屏。

网友:
既然是进水的  先查进水那块

网友:
我修过一台类似EC进水严重的,也是无CPU供电,后来查到无PCH_PWRGD_IN,这是给CPU供电芯片的,是一个与门坏了,EC和桥经过与门给CPU供电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