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M2021机器不打印 刷新固件解决

楼主(2016-08-07):
遇见一台三星M2021单打印机器,开机自检正常,连接电脑也正常,就是死活不打印,发送打印指令后指示灯闪两下就恢复绿色,机器没动作。判断是主板问题,在网上转转发现有此机器的固件升级程序,试着刷了下,好了,机器打印一切正常。文件这里上传不了,在下面。

网友A:
请问楼主如何升级打印机的固件程序?

网友:
小小白学习中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如何升级打印机的固件程序?

压缩包里是个执行文件,必须同型号机器才能刷,把故障机器接到电脑上,把其他USB打印机全部去掉,执行此文件就可以了。

网友:
是用编程器刷进去的还是联机在线刷新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压缩包里是个执行文件,必须同型号机器才能刷,把故障机器接到电脑上,把其他USB打印机全部去掉,执行此 ...

明白了,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