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MS-7715上电无显示求助?

楼主(2016-08-03):
V星MS-7715,AMD独显的板子,上显卡跑马档d1;不上显卡跑马档2A,有一长两短报警,查代码说是键盘控制器问题。小小白不知如何查起了,还望高人指教!
显卡
一长两短

网友:
解决了没?

网友:
我是上不上显卡都卡在2a

网友(2016-09-17):
吧USB工电修出来就行了,今天修了一片一模一样的主板

网友:
7715的时钟芯片容易坏,还有桥虚焊的多

网友:
D1是没过IO到桥的4个信号由问题信号叫什么忘记了 2A是没有抓到显卡 查下桥的时钟

网友:
加焊一下桥

网友:
好象加焊一下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