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ZH77A-G43二修主板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6-08-03):
客户拿来的一块V星ZH77A-G43主板,

故障是通电不触发,用万能表测量
开关针有5V,复位电压有1V偏低。测量PCI A14脚没有3VSB出来。
这个刚好月饼老师上传这个型号的图纸(感谢月饼老师),马上下载图纸
打开找出3VSB.

发现3VSB由5VSB转换出来的,这个UP0104S芯片的供电由5VSB(紫线)提供,
但是实际测量时5VSB是经P06P03G场管控制的,

先不管这个,先把一修哥拆走的元件补完再说。

看到图纸芯片2和3脚有一个上拉电阻47K,还有一个Q53的场管,补完这俩个后外接可调电源
5V,还是没有转换出3.3V电压,测量3脚有5V,2脚有5V开启,就是4脚没有电压,
是经过一个10欧电阻接5V的,断电测量R456 10正常,为什么会为0V,只有一个可能就是有短路了
,用万能表一测量4脚果然是对地短路了,一般先排除外围元件再到芯片,拆下C475后测量4脚电阻
马上变成几十K欧了,说明是电容短路了。拆了电容外接5V能转换出3VSB了,

排除故障后能电开机 ,心想这个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了吧。
谁知道开机能触发了也能跑码了,要不跑10 要不跑18 最多是跑5E,

这个可能是BIOS问题,上网下载BIOS来刷,还是跑5E跑完还有掉电再重启。

然后就是开机测量各供电都出来了,当时想会不会CPU有问题,想就马上换一个好CPU还是一样的故障,
再换上原来的CPU时心里想会不会针脚有歪了,仔细一看果然有几个针脚歪了(估计原来的人清灰搞歪的)

心里大喜,拿一个好镊子把歪针脚慢慢挑好,再装上CPU上机,

跑码一直跑到A0了,插上U盘接上显示能进PE了,总想修好了。

 会员14122162元2023-9-19 16:06
 会员14122162元2023-9-19 16:05

网友A:
这板子在我这也很多都是网吧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板子在我这也很多都是网吧的,

网吧也有这么好的主板呀。

网友:
楼主修的不错,修的细心

网友:
修机要细心,持别是二修

网友C:
技术不错这个电容只是起滤波作用可以拆除

网友:
修的可以,还是比较麻烦的

网友D:
有图纸的支持,不触发的故障修复率到是很高的,就是怕没有图纸,楼主修的很仔细,方法也很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图纸的支持,不触发的故障修复率到是很高的,就是怕没有图纸,楼主修的很仔细,方法也很好的!

有图纸维修快上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技术不错这个电容只是起滤波作用可以拆除

这个滤波电容很小跟贴片电阻一样大小。

网友:
V星一般都是用这个8脚芯片转换待机吧

网友:
估计现在的网吧主板都很好了,

网友:
仔细看了楼主的案例,虽然很多不懂、

网友E:
楼主,上传份图纸,找了好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上传份图纸,找了好久了。

这个月饼老师上传过了,我就不上传了。
你可以搜索这个型号就可找到了。

网友F:
拆了一个4脚的电容就好了 ?

网友G:
弱弱的问下你怎么找到通电了?PWRBTN上有电压就说明通电?

网友G:
图中VCC3V是干嘛用个的?下来链接到3VSB?是几个意思?

网友:
受益匪浅,谢谢楼主

网友:
这最下面图片就是5vSB转换3VSB的转换芯片的

网友H:
不触发也能整二修  上家也是个半桶水

网友I:
上家没有搞破坏,楼主思路也清晰

网友:
这个帖子好有用受益了

网友:
楼主修的很仔细,方法也很好的!

网友:
技术还是不错的!!!

网友J:
4脚CNTTL 是什么脚位,什么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F:
拆了一个4脚的电容就好了 ?

还补了一个47K电阻 一个MOS管。

网友:
引用 网友G:
弱弱的问下你怎么找到通电了?PWRBTN上有电压就说明通电?

开关针上有5V就是通电了,只是按开关不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不触发也能整二修  上家也是个半桶水

可能是上家没有图纸修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上家没有搞破坏,楼主思路也清晰

只是拆了元件 。

网友:
引用 网友G:
图中VCC3V是干嘛用个的?下来链接到3VSB?是几个意思?

VCC3V后面的二级电压。
3VSB是IO待机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网吧也有这么好的主板呀。

是呀,上I5 的,上I3的  是B75的华硕板子,也是有很多出问题,跑20  就不动了,现在还没解决

网友:
修的 嗨皮  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J:
4脚CNTTL 是什么脚位,什么作用?

有点像脉冲控制。

网友:
这个电容看着也变色了呢

网友:
修的66的 但我修一款b75的修了好久在测试 希望能好

网友K:
是复位没出来的原因吗

网友:
厉害,二修难得搞啊

网友:
V星就喜欢用各种小的up什么的芯片修起来好费劲

网友:
经常看到针脚断的。

网友:
精华贴就是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K:
是复位没出来的原因吗

是待机3VSB没出来。

网友:
换个南桥试试吧

网友:
复位前的故障应该都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G:
图中VCC3V是干嘛用个的?下来链接到3VSB?是几个意思?

没弄明白?哪个是二级电压?

网友:
这个类似的故障我也遇到过,也是5VSB转3VSB

网友:
不错一个2修主板楼主还修的那么认真 不错这耐心

网友L:
修的很有个性,接可调电源这招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L:
修的很有个性,接可调电源这招不错

不接维修电源也可以,要接ATX电源,经常插拨不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