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 B85M-D3V REV:1.1 反复重启 小修一例!!!~~~

楼主(2016-08-03):
版号:技嘉 B85M-D3V  REV:1.1
故障:不复位  反复重启

故障不大 供新手学习! 大神飘过!
上整图:

上测试台测试  检测卡 不复位  反复重启

测:
内存:1.53V  正常
桥1.05供电  1.07V  正常
桥1.5V供电   1.56V 正常
CPU供电   1.74V   正常
基本的 大供电都正常了

有时候掉电 还挺快的  测 IO 124-126 VIN检测  2V左右 正常
看来不是 IO检测出的问题
找VRMPWRGD

8系列的 技嘉 都喜欢采用 IT8620E  这个IO 负责很多开启和PG信号。
VRMPWRGD 在IO 的85脚

测IO 85脚 N_PCH_VRMPWRGD  0.9V  不正常  (反复重启多几次 会有一次 风扇转得 比较久 抓这一次测试)

原来 它是上拉VCC3 经过NR345 NR346分压 得到的
软件计算  分压得出的电压 应该是接近3.3V 才正常
分压两个电阻 就在 附件
测电阻

也是0.91V
这种情况 存在虚焊 比较多
重新 拆装 NR345 NR346
开始跑马了
但是  VRMPWRGD 电压 还不正常

重新拆装 只有2.4V电压  还不算正常
看来是 电阻 性能不好了
拆掉NR345 NR346  不要
在NR345 补回一个8.2K的 电阻
(也可以保留NR345 直接拆掉NR346不要)
处理方式:不要分压 等于 直接取了一个 上拉电压 刚好也是3.3V
弄好后 电压恢复正常

下面是两个电阻的位置

弄好  后  正常点亮!

去掉NR346  正常点亮 !

后续:
看到BIOS是 25L6473E的   技嘉的 这个25L6473的 BIOS 超级爱坏 B85大板 修了好几个都是这个BIOS芯片坏  用25Q64BV的代替即可。

这个板 取出来 验证 也有一个 写不进去

维修结束!
附上 图纸 BIOS

 会员1559330300鑫豆2025-2-14 08:48
 会员12519152元2023-5-14 22:31

网友:
谢谢分享图纸。和BIOS

网友A:
IT8620 价格高啊,上次淘宝买一个 10多钱。。。

网友B:
楼主,这诊断卡那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诊断卡那买的?

我买的是前后 显示的  发给我的 是这个上面显示的

网友C:
看见大神秒板秒得那么爽,我什么时候有这水平,这b85主板是不是可以只装一个BIOS

网友D:
这个PG本来是分压,青酒直接让他上拉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PG本来是分压,青酒直接让他上拉哈

这个故障 在H61 也常见  都是这么做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见大神秒板秒得那么爽,我什么时候有这水平,这b85主板是不是可以只装一个BIOS

技嘉 的 都可以 只装一个M BIOS  那备份BIOS  可以不用装

网友:
引用 网友A:
IT8620 价格高啊,上次淘宝买一个 10多钱。。。

这IO 的确贵的很呢

网友:
修主板就是时间花得太久,有时候比修台笔记本还耗时间。

网友:
B85的主板我修过一片,不通电的问题,断线,相信未来这个问题比较多。

网友:
这个板子的io参与好多电压和信号的开启,无奈,刚刚接触不太懂

网友:
高手是怎样一下子就查到了pwrgd信号上的

网友E:
只上拉就不怕电压变低了
新出主板BIOS容易坏,想不到BIOS芯片也容易坏。

网友:
修主板就是时间花得太久

网友F:
大神就是厉害啊  早修好 早点回家煮酒呗

网友G:
图纸要密码,浪费我5分

网友:
很好的帖子,还有图纸,真是难得的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只上拉就不怕电压变低了
新出主板BIOS容易坏,想不到BIOS芯片也容易坏。

是呀  这个故障 在H61也比较常见

网友H:
楼主 这IO芯片还负责发出VR_RDY信号  是不是电源管理芯片先发给IO 再由IO发出 还是和以前一样VR_RDY是由电源芯片发出 IO负责检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G:
图纸要密码,浪费我5分

技嘉密码都是rmadept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楼主 这IO芯片还负责发出VR_RDY信号  是不是电源管理芯片先发给IO 再由IO发出 还是和以前一样VR_RDY是由电 ...

8系列的板子 老徐的时序还没出来
按照图纸 来看  应该是这样 IC 发出VR RDY给IO  IO再发VRMPG给桥

网友:
引用 网友I:
8系列的板子 老徐的时序还没出来
按照图纸 来看  应该是这样 IC 发出VR RDY给IO  IO再发VRMPG给桥

楼主加个好友呗  有些事想请教你一下

网友:
一直感觉楼主的cpu 散热器不错

网友:
GA的主板这个故障超多H61 b75都有

网友:
这么新的b85板还不怎么修的到啊,时序跟之前的可能会有出入

网友J:
楼主好像都是修6系列以上的主板,客户都不要求保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大神就是厉害啊  早修好 早点回家煮酒呗

谢谢版主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J:
楼主好像都是修6系列以上的主板,客户都不要求保修吗

有个别的是 在保  但是大部分的 基本都是 过保了

网友K:
楼主,你是不是在广州赢科二楼?????

网友I:
引用 网友K:
楼主,你是不是在广州赢科二楼?????

不是
在广东电白县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不是
在广东电白县

哦哦,我修笔记本的上个月我也遇到一块这个板子,故障一模一样,我高了一下没搞定就转手了,不过还赚了点差价

网友L:
哥啊 图纸要密码的啊

网友M:
图纸怎么要密码呀,楼主解决下

网友:
引用 网友M:
图纸怎么要密码呀,楼主解决下

密码rmadept

网友:
引用 网友L:
哥啊 图纸要密码的啊

密码 rmadept

网友:
楼主大神啊,佩服的不行不行的

网友:
版号:技嘉 B85M-D3V  REV:1.1
故障:不复位  反复重启

故障不大 供新手学习! 大神飘过!
上整图:

上测试台测试  检测卡 不复位  反复重启

测:
内存:1.53V  正常
桥1.05供电  1.07V  正常
桥1.5V供电   1.56V 正常
CPU供电   1.74V   正常
基本的 大供电都正常了

有时候掉电 还挺快的  测 IO 124-126 VIN检测  2V左右 正常
看来不是 IO检测出的问题
找VRMPWRGD

8系列的 技嘉 都喜欢采用 IT8620E  这个IO 负责很多开启和PG信号。
VRMPWRGD 在IO 的85脚

测IO 85脚 N_PCH_VRMPWRGD  0.9V  不正常  (反复重启多几次 会有一次 风扇转得 比较久 抓这一次测试)

原来 它是上拉VCC3 经过NR345 NR346分压 得到的
软件计算  分压得出的电压 应该是接近3.3V 才正常
分压两个电阻 就在 附件
测电阻

也是0.91V
这种情况 存在虚焊 比较多
重新 拆装 NR345 NR346
开始跑马了
但是  VRMPWRGD 电压 还不正常

重新拆装 只有2.4V电压  还不算正常
看来是 电阻 性能不好了
拆掉NR345 NR346  不要
在NR345 补回一个8.2K的 电阻
(也可以保留NR345 直接拆掉NR346不要)
处理方式:不要分压 等于 直接取了一个 上拉电压 刚好也是3.3V
弄好后 电压恢复正常

下面是两个电阻的位置

弄好  后  正常点亮!

去掉NR346  正常点亮 !

后续:
看到BIOS是 25L6473E的   技嘉的 这个25L6473的 BIOS 超级爱坏 B85大板 修了好几个都是这个BIOS芯片坏  用25Q64BV的代替即可。

这个板 取出来 验证 也有一个 写不进去

维修结束!
附上 图纸 BIOS

 会员12519152元2023-5-14 22:31

网友:
引用 网友N:
GA-B85M-D3V R1.1    IO  附近  位置图!

不肯发出来 又截图 逗我   你个坏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