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31经常触发立即掉电,已经解决!

楼主(2016-08-03):
机型:HP 431
故障:有时候触发立即掉电,有时候正常。
检修:拆机,未见异常
        论坛上有帖子说不定时掉电,可能温控问题,短接温控UH1的23脚或者56脚就可以了。
        自己试了一下,果然如此。
        正常情况下,4脚高电平,6脚低电平。强制拉高或者拉低4、6脚,无果。
        短接23脚有效果。最后查出是温控芯片的问题,直接更换OK

网友:
这是什么节奏啊

网友:
帮你把图传上来

网友:
可以 。下次遇到可以借鉴

网友:
这个不是问题的问题了

网友:
还没遇到过   遇上可以试试

网友:
这个问题还没遇到过   学习了

网友:
温控异常导致掉电。

网友:
温控呀,没有论坛很难找呀。

网友:
这个问题还没遇到过,学习了,谢谢楼主

网友:
有论坛大家修机器都容易多了

网友:
记住了留着以后用

网友:
今天已经碰到 感谢楼主···

网友:
先学着  遇到了 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