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MS-7715上电无显示求助?

楼主(2016-08-03):
V星MS-7715,AMD独显的板子,不上显卡跑马档2A,有一长两短报警(显卡报警),查代码说是键盘控制器问题。上显卡跑马档d1,小小白不知如何查起了,还望高人指教!

网友A:
查独显的供电复位   显卡有问题也会档内存代码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查独显的供电复位   显卡有问题也会档内存代码的

是A11脚复位吗,量3.3V。供电A2、A3是12V。不知道是不是这样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A11脚复位吗,量3.3V。供电A2、A3是12V。不知道是不是这样测?

12v 跟复位都有了   还有3.3呢  测了吗

网友C:
内存的供电,还有3v电压有没有

网友D:
独显的供电和反馈信号有吗?

网友:
有些独显的复位缺失也会出现这类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
12v 跟复位都有了   还有3.3呢  测了吗

电压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D:
独显的供电和反馈信号有吗?

反馈信号,是显卡的复位吗?电呀都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内存的供电,还有3v电压有没有

内存电压有,3V是显卡的吗?

网友:
换个I/O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