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4-1008不充电

楼主(2016-08-03):
客户拿来说不充电 电池自己换了,开机看不认电池 拆机量PL3有充电电压,PJPB1  5,6,7,脚都没电压 接着量发现PR10无穷大  哈哈 换了 就可以了 测了两天也没问题,本人小白一个

网友:
好运气,运气照顾的勤奋的人

网友:
电池的I2C总线出问题了

网友:
运气也是修成功的重要成分

网友:
运气很好。。。

网友:
检测线路出问题了 幸运

网友A:
确实运气很好
电阻位置在 SMB总线上 负责电池和EC通讯 异常会不认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实运气很好
电阻位置在 SMB总线上 负责电池和EC通讯 异常会不认电池

谢谢提醒

网友:
不过5脚温度检测应该正常要有1点多的电压吧,你量量看!

网友:
嗯 不错 ,楼主运气好 哈

网友:
运气不错哦,加油吧

网友:
这算是充电问题中最简单的了

网友:
充电问题是难修啊

网友:
充电问题是历史难题啊

网友:
这个机器难修呢

网友:
难修呢 这种机器

网友:
按充电时序来找还是很简单的··要是没有一点功底··估计要修半天··

网友:
ic总线出问题导致的不认电池

网友:
好运气,也要知道测量这个电阻才行,这个钱该收

网友:
运气好啊 最近修不充电的修的我都崩溃了

网友:
实践出真知

网友:
谢谢分享,楼主技术不错,值得学习

网友:
楼主运气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