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60ay 进系统超慢

楼主(2016-08-03):
联想g460ay 进系统超慢
这个机器刚拿过来是不显示  电流有跳变 按大小写有变化 加焊显卡外接显示了   但是当我接上屏的时候瞬间我去    暗屏  暗屏 暗屏啊   马上拆开屏幕  一看 我去 修过了  修过了修过了  屏上少个电压  忘记是什么电压了  但是上家屏线上的线断开了  从供电接了一个3.3v过去   测着这个电压正常  往后有一个保险 开路  后面短路
后面有个芯片好像是cz= 记不大清了   是三星的屏      找了个碎屏上的芯片换上 用风枪 垫上一打名片  小心翼翼的换上    开机测试一下  瞬间亮机    本以为到此收工   悲剧开始了  装起来 开机到滚动条 超慢  3分钟吧差不多 才进系统  开始以为是系统的问题  因为客户一开始就说了  修好了一块做个系统  所以就插u盘准备做系统 可是  进pe一到滚动条就死机  是的  你妹看错 死机 是死机    试了好几个版本都是这样 但是用他原来的硬盘进系统虽然慢 但是能进系统 不会死机   进pe到滚动条就死机  然后我就不进pe做了系统  涛声依旧 还是一样 一样的   超慢  求大神给个思路   本人纯小白  求思路

网友:
哦 对了  我已经换过 cpu 裸板测试过了 一样一样的

网友A:
你的显卡是加焊 还是换了个全新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显卡是加焊 还是换了个全新的??????????????

显卡 没换  是加焊的

H55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卡 没换  是加焊的

换掉CPU看看,我估计还是显卡顺坏的多。。。

网友:
楼主用它原来的硬盘进系统以后运行还蛮吗?显卡可以工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