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ASUS K550D图,板号X750DP

楼主(2016-08-03):
求 ASUS K550D图,板号X750DP,看不清芯片型号

网友:
你这图片也看不清。。。。

网友A:
ASUS的新机器没有图纸 找点位参考

网友:
找点位图,对应着找,应当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ASUS的新机器没有图纸 找点位参考

这芯片烧了,想换,可看不出是什么型号。

网友:
华硕的就是一垃圾

网友:
谢谢了,马上去淘,换行不行再看,现在没3V 5V

网友:
51225 51225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