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现在有G470,帮我看下南桥是hm65还是HM55 ,被人修过的,不敢确定

楼主(2016-08-03):
谁现在有G470,帮我看下南桥是hm65还是HM55 ,被人修过的,不敢确定

网友A:
联想G470, 南桥百分百是HM65

网友B:
当然是hm65了,图纸上一看就知道了

网友:
HM55不可能吧

网友:
应该 是HM65

网友:
HM65,6系列2代CPU。

网友:
G470是HM65的桥 二代i系列

网友:
HM6*   G470用的是二代CPU

网友:
就是NM65没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联想G470, 南桥百分百是HM65

恩恩,谢谢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当然是hm65了,图纸上一看就知道了

图纸怎么就一看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当然是hm65了,图纸上一看就知道了

图纸怎么就一看知道了                    ,,

网友:
嗯嗯嗯嗯,是的

网友:
喂喂喂  65和55 是一样大小的么 ?这还要问 人才啊。。。。。。

网友:
难不成上家给换的是HM55。。。

网友:
hm55 和 hm66 ,形状不一样吧,

网友:
看图纸就知道是二代了。

网友:
hm65 啊  这100%确定

网友:
据说,可以通用,用高的代替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