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2D不开机

楼主(2016-08-03):
  K42D机器,版号是K42DY,AMD独显的,EC是IT8500E,插上电源,电流是0.03,按下开关,电流在0.02,变成0.01A,华硕本子,无图纸,无点位,找一个相近的IT8500E的,PDF,看下,板子有待机3.3V和5V,这时候测下开关脚3.3V有跳变,那么检查EC的工作条件,测下,14脚RST,3.3V,+3VA正常3.3V,时钟正常,LID_SW正常3.3V,AC_IN_OC#低电平,正常,VSUS_ON 3.3V,正常。奇怪了,条件都满足啊,下个BIOS,刷上,现象依旧,没法了,那换一个新的IT8500E,现象仍旧,SUS_PWRGD也正常是3.3V,另外+12V也正常,
这下麻烦了,什么现象会影响呢,不开机,开关到EC输入脚125有开机信号跳变,输出脚的PM_PWRBTN#没有发出,,看下转换电压先,发现转换电压没有,12V有了啊,那就是12V部分转换有问题,没有图纸,,没有办法,找到一个转换的MOS管,在控制脚飞一个12V线过去,那么转换电压提前起来了,这时候,测试,待机结果有0.3A左右了,那么板子提前供电了,不管他,按下开机键试下,电流瞬间跳变起来了,跳变几次,1.6A左右亮机器了,那就不管了,装上测试,电池也可以充电,使用一切正常,只是待机的时候电流大些。。。。

网友A:
有时候没有图纸,不得不这样维修。

网友:
看得晕乎晕乎的

网友:
盲修才是最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时候没有图纸,不得不这样维修。

经验多了之后盲修

修的不错

网友:
待机0.3?很高哦

网友:
学习了   下次遇见这样的问题      可以借鉴下

网友:
不错的经验,修到又可以秒了

网友:
有图才有真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