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一体机C260 BIOS

楼主(2016-08-03):
联想一体机C260开机电流0.2无变化,拆机后一个很小的板子。就一个CPU。简单的测试了下各项电压没有问题,那么现在就是CPU或bios问题了。先刷BIOS。找了半天在同行那找到他说在联想要的说是工厂版。直接刷亮机没有问题。板号         联想c260  一体机BIOS     ZAA00 LA-B001P  REV  1.0

网友:
对了提醒下这个BIOS芯片的1.8V的,刷的时候要有1.8V的适配器底座刷哦

网友:
有谁测试过了吗

网友:
1.8V的座子,还有这问题,,

网友:
你1.8V的座子怎么样的,发个图看看吧,楼主

网友:
我遇到一个c260 b ios 用万用表量对地短路怎么回事

网友(2016-09-06):
什么鬼下了没资料

网友:
解压后成了刷机工具晕死

网友:
你们下了可以用吗

网友:
能用吗,谁测试过

网友:
你的BIOS是测试好的吗

网友:
肯定没有问题

网友:
我去还要这啊  我都刷了 没看  先在更是不显示啦

网友:
有用吗,下个试试吧

网友(2016-10-19):
电流 0.16不到0.2  你这个刷了能好吗?

网友:
还得专门工具?

网友:
正好有一台 0.18 不亮的   刷刷试试

网友:
感谢分享 我的机器 开机裸主板  电流 。 0.2A  不动  各组电压正常 刷了 这个 直接好  我是用的RT809F  芯片可以直接刷  不存在什么1.8V  底座

网友:
我遇到开机0.16的,不知道能不能刷好

网友:
有谁试好没?我的刷了有问题

网友(2016-12-08):
谢谢分享,正好需要

网友:
刚试了  不行

网友(2017-01-13):
集显还是独显

网友(2017-02-14):
我的是放电 好的

网友(2017-03-23):
我再网上找了好几个了,都不行。试试这个看怎么样,跟大家说说

网友:
我也是  rt809的编程器    不知道 行不行

网友:
刷了怎么很慢呢 我还在测试中

网友:
测试好了在上来回复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 刚好遇到一台涮下在说

网友(2017-05-18):
希尔特600P,用25Q64DW器件能刷

网友:
这个BIOS芯片是低电压的, 基本都不支持,要加转接座

网友(2017-06-29):
这个BIOS不同合成吗?能一次亮机吗?

网友:
下载试试看, 希望这个可以亮机

网友:
正需要 这个问题是通病了看来!

网友:
集显还是独显啊

网友(2017-08-04):
谢谢楼主分享正需要呢  刷个试试

网友:
我的是机器电压都有不亮 有个问题3。3V电感阻值才2欧 但有3.3.V

网友:
集成还是独立的  还是集成独立一起都能用的 工厂BIOS

网友:
y偶人 用过 可以用的吗? 现在下个能用的BIOS 也很难哦

网友:
我的开机0.2,刷了电流到1.5A又降到0.5还是不亮机

网友(2017-09-22):
我的故障现象也是0.2不动,各电压正常,刷来试试看,希望能好,谢谢分享

网友(2017-11-21):
集显用R809F刷了好了,谢谢楼主的BIOS

网友(2018-04-11):
你这个BIOS是独显的还是集显的,我的是集显的 ,都不敢下

网友:
大家自己看吧,直接809f刷上,不用1.8v降压板,可以亮机,客户原来的也能开机,就是有时候档logo,插拔内存好了,返修2次了,所以刷个bios试一下,看能不能解决问题

网友(2019-05-05):
次机器BIOS是1.8V。用RT809F可以直接刷不需要1.8V的转换座子。本人裸机器上电0.22.刷LZ程序好

网友(2019-11-06):
1.8V的底座还是第一次听说,我下来刷一下看,我原来的是开机的,报风扇错,风扇换新的也抒,刷得就再你们说

网友:
刷了也是不亮机,跑码到0.45A

网友(2020-01-17):
非常感谢,很好用。

网友(2021-01-29):
感谢版主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