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AM3主板通病:A780L3C无CPU供电

楼主(2016-08-03):
接到两块一样的板子,都是无复位,测得无CPU供电。
此主板CPU供电芯片ISL6312,测得10脚 VCC  5V,
29脚  PVCC1_2  12V  ,
42脚  PVCC3   12V ,
36脚  EN  0V,
没有此主板图纸,芯片PDF上是12V经过两电阻分压得到大于0.85V电压开启芯片。

跑线路找到一个电阻10K(图片篮框内)。但是没有找到与其相连的另一个电阻。
测试10K电阻,一端有3V高电平。测量6312第36脚对地值正常。以为电阻坏了,换了一个1K的还是不出3V。
于是切断芯片36脚到电阻连线(红框内)。测两边都不短路,上电,跑马正常了。再测芯片36脚有5V电压。
测10K电阻上端有3V电压。
另一块板子直接去掉10K电阻,跑码正常。
两块主板修复,估计是通病。

不知道为啥去掉10K电阻能修复,大神来解答。
10K电阻不应该是3.3V上拉的吗?

 会员4842392元2022-10-7 13:25

网友:
图片不知道怎么没有上传成功,重新上传一下

网友:
没有这个板,没法帮你跑线画图。。

网友:
如果电阻是上啦的话  可能是被拉低了   电阻开启端有没有连三级管之类的

网友A:
是不是10K是下拉分压的,估计上拉为1K,所以你拆了下拉,分压没什么改变就能开启了

网友B:
推测是下拉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10K是下拉分压的,估计上拉为1K,所以你拆了下拉,分压没什么改变就能开启了

断开的一端6312第36脚EN。10K电阻另一端有3.3V。电阻两端没有接地的,应该是上拉电阻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推测是下拉电阻。

我还是觉得是上拉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还是觉得是上拉电阻

要是一端没有接地的话,就是上啦电阻

网友:
没有图纸也不好分析他的原理

网友:
应该是下拉,下拉接地。

网友:
是我手机的问题吗?为什么我看不到蓝框?这电阻,这位置一般是上拉

网友:
下拉电阻一脚接地才对,图片看不清楚

网友D:
楼主把板背面的贴纸拍个照传上来,映泰的图纸要对那个贴纸的,

网友E:
5V开启 估计会不稳定

网友:
电阻没接地,折掉还有电供过来,应该还连有其它三极管或电阻,用表笔点36脚刮刮周边元件,开启太高返修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把板背面的贴纸拍个照传上来,映泰的图纸要对那个贴纸的,

这是主板背面的贴纸 ,你有电路图?

网友C:
引用 网友E:
5V开启 估计会不稳定

其实我一直不明白,为啥断开了 ,反而有5V呢?

网友:
谢谢楼主,我也有一块板有时不跑有时跑

网友:
这个道理没搞明白

网友(2017-05-19):
引用 网友C:
其实我一直不明白,为啥断开了 ,反而有5V呢?

按这个图纸来说 Q68 Q69 Q106 什么的坏了都有可能,你找到的电阻可能是R627 10K 0402
而你切断到R627的线路,就造成 Q68 无3.3伏的集电极电压,然后+5V_STBY 通过 R629 R628两个10K电阻 然后是 Q68 到电管的36脚,由于36脚取电很小,这样你测试的数字差不多是+5V_STBY 的 5V电压。

当然按上面分析,Q69 Q106  坏的几率非常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实我一直不明白,为啥断开了 ,反而有5V呢?

这么老都过一年的帖子都顶起来了。

估计没有互动性了,不过继续估计一下:

Q69 Q106  坏的几率非常大,Q69应该处于开路状态,Q69可能坏,如果Q69 对的,那么可能是 Q106 开路损坏,当然也不排除 PWRGD50ms 经过的R613或C591 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