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7623的点位图谁有,板复位灯不亮,U18上的358M3脚不正常

楼主(2016-08-03):
手上有张MSI880,开机复位灯不亮。量供电内存CPU正常,但Q41这个管的电压不正常(是什么电压不清楚,新手,别见怪,图纸上写这电是1.2,量得是1.48)。那就找原因吧,量得U18的3脚有3.3V,不正常。在图纸上找到这脚还连到IO的,把连IO的脚挑起了,问题不变。

接着我把Q41和U18都拆了再量,发时U18的3脚有5V,真奇怪,这5V那里来的呢?谁有这板的点位图,给一份我查一下,或谁修过这问题的师傅说一下,谢谢。这个U18的3脚是不是IO发出的信号?还是从5V分压出来的?

网友A:
查看下图纸啊,看下哪里出来的,1_2VREF

网友B:
你把那R337拆了,现测

网友:
直接换个U18不就完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看下图纸啊,看下哪里出来的,1_2VREF

看过了,到IO85脚的,问题是我把85脚挑起了,Q41和U18我都拆了,量358的3脚居然有5V,现在不知道这个5V是那里漏电得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把那R337拆了,现测

我已经把Q41和358都拆了,337连到IO的85脚我也挑起了,337没有了拉低居然有5V,不知道是那儿来的。

网友C:
你。这不是有图纸吗  搜下1.25ref哪来的  5v和3.3肯定不正常  分压出来应该1.2v左右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这不是有图纸吗  搜下1.25ref哪来的  5v和3.3肯定不正常  分压出来应该1.2v左右

1.25是没接的,1.2只连到IO85脚上,85脚我已经挑起了。正常来话是没电压了,但这出现了5V,知道不对,但不知道那来的,所以想找份点位图看看线是怎么走的,看看那里有可能漏电过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D:
1.25是没接的,1.2只连到IO85脚上,85脚我已经挑起了。正常来话是没电压了,但这出现了5V,知道不对,但 ...

图纸也能看出来的啊  点位图  实际上是用来找元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图纸也能看出来的啊  点位图  实际上是用来找元件的

嗯,谢谢啦。点位图的好处还有知道线的走向,知道在什么位置,沿线找容易找到外伤问题。我这板问题找到了,IO出那个0欧排阻左右通了,真没想到会这样坏。没点位跑线累,我把那线割断成几区来找这个漏电的地方,如果找不到我都有飞线的准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