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5010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6-08-03):
同行送修 ,开机电流0.3左右报三声响。拆机发现3v 5v芯片进水腐蚀 芯片发热 ,测量场馆阻值小。果断换掉芯片和场馆, 待机电流还是有点高 。上电0.2左右 ,内存供电没出来找个料板 ,换上内存供电芯片,待机电流正常,电流上到1.3几,接屏,亮机。发现所有usb 都不能用,接鼠标不亮,usb无供电,测usb八角保护芯片 开启脚0.97v ,查来源通ec, ec问题 懒得换
,直接短接 两个八角保护芯片 ,装机测试usb正常,到此修复

网友:
条件允许还是按照原设计维修 按上那个USB供电控制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