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联想换铁壳管的三个方法(非代换)

楼主(2016-08-03):
去年年底都编辑好了一直没发表出来,今天闲来无事,发出来认各位大神鄙视一下,
没什么技术含量,纯属骗分,认各位前辈见笑了,也欢迎各位大神用“”来侮辱我吧,侮辱我吧,侮辱我吧。

网友:
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

网友:
受教了,扫盲贴对我很有用

网友A:
本人表示之前第一次遇到 铁壳管坏  第一次换 的时候没换好!

网友B:
直接该MOS管也可以的

网友:
还的有点丑。

网友:
以前没有铁壳了就用小的管子待换也成功过,。。

网友:
焊盘烧没了,没办法

网友:
又一次加深了小白对铁壳的认知。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一班用小管子改了

网友:
借位的方法没试过,一般上管坏了直接用小MOS改很简单的

网友:
不错!翻过来焊,楼主又给了我一种思路,刚好有一台焊盘烧掉了,就这样改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本人表示之前第一次遇到 铁壳管坏  第一次换 的时候没换好!

弱弱的问下是咋判断铁壳MOS好坏的??

网友:
很详细呀 谢谢分享

网友:
我都用s412 那种小管代换的 没返修过

网友:
表示还没怎么干过铁壳的,学习了!

网友:
铁壳子的太爱坏了

网友:
这个帖子好有用受益了

网友:
改的很有创意

网友:
侮辱你吧,侮辱你吧,侮辱你吧  好剑、、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弱弱的问下是咋判断铁壳MOS好坏的??

用二蜂鸣档测GDS两两之间的阻值,如果都响,肯定坏

网友:
目前还没修过这样的机器,先收藏你的办法,谢谢

网友D:
这铁壳苹果机器也用的有为啥都见坏,为啥联想机器这么容易坏

网友:
看完  觉得不错   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铁壳苹果机器也用的有为啥都见坏,为啥联想机器这么容易坏

估计还是焊接工艺的问题,管本身坏的不多,大我是虚焊造成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直接该MOS管也可以的

可以改的,得用大功率的MOS管才可以,不然发热太利害,容易返修

网友:
楼主总结的很好,一语概括了很多关键的问题,楼主辛苦了

网友F:
这个贴子写得好,很有学习意义。加分支持!
楼主是把那个铁管翻过来焊的啊?

网友G:
一个铁皮管都让你写的这么高大尚,佩服,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一个铁皮管都让你写的这么高大尚,佩服,加分.

实属骗分贴,让大神见笑了

网友:
为什么要改呢,不能复位焊好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这个贴子写得好,很有学习意义。加分支持!
楼主是把那个铁管翻过来焊的啊?

是的,焊盘烧没了,铁壳体积小,不占地方

网友:
铁管真心头大,大多CPU也坏了

网友:
楼主这样说解到是蛮清晰的,一般人看了再也不会恐惧铁管子了

网友:
用普通的管子改一样没问题。。

网友:
焊盘烧毁的, 我都反着搭棚焊,用硬的电容引脚折弯 。

网友:
焊乌龟壳  太容易虚焊了  .

网友:
厚积薄发   支持楼主

网友:
下次也要尝试一下哈哈

网友:
好的,不错的贴子

网友:
受益匪浅,谢谢楼主分享这么宝贵的经验

网友:
这壳壳还是有点不好换啊

网友:
铁壳MOS很难处理,不知道换么换好

网友:
小管代换是简便的方法

网友:
换这管要的是手工,和经验

网友:
很实用的扫盲贴

网友:
你这个方法以后有机会试试,

网友H:
铁壳管搞过,第一次搞感觉好神秘,第二次开始感觉好亲切。

网友I:
NB楼主技艺高超,

网友J:
乌龟都是趴下 你的睡下  会返修的

网友:
这也行?真牛X

网友K:
楼主还是蛮爱研究,我就想直接改咯!那个铁壳好像也蛮贵的……

网友L:
楼主这种铁管G 和S在实物中看的到没,好测量不

网友:
引用 网友L:
楼主这种铁管G 和S在实物中看的到没,好测量不

网友:
引用 网友K:
楼主还是蛮爱研究,我就想直接改咯!那个铁壳好像也蛮贵的……

现在不是太贵了,铁壳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J:
乌龟都是趴下 你的睡下  会返修的

做好绝缘,一般不会返修的,这样改过几台了,到目前为止还没因这个返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NB楼主技艺高超,

过奖了,我只是一小小白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H:
铁壳管搞过,第一次搞感觉好神秘,第二次开始感觉好亲切。

修多了就没什么难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这个我们都是换原装的哟

我换的都是原装的,这种稳定,基本不会返修

网友:
引用 网友N:
买铁壳MOS不要钱啊!!我都是改改改...

并非不能改,只要改的管不要功率太小基本也不会返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O:
换原来的不好换··能改掉最好··

只要稳定,怎么修都行

网友:
引用 网友P:
难点就在于内部的2个脚要确保焊好了

说到点子上一,这就是关键,因为看不见,也不知道焊好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的,焊盘烧没了,铁壳体积小,不占地方

刚才我还想问,上管在哪里?原来翻过来焊,真的好牛

网友:
确实是这样但可以改的

网友Q:
第2中方法反过来焊的,散热效果会不会没那么好啊,有没有返修咧

网友:
铁壳子不是蛮好搞,焊盘烧坏了更难搞,头疼

网友:
就喜欢这样的教程式贴子   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Q:
第2中方法反过来焊的,散热效果会不会没那么好啊,有没有返修咧

用原装铁壳比用其他管温度要低很多很多,基本没反修过

网友:
一直都换其他型号的小MOS管。

网友:
一直看完的  楼主这几招很牛 支持加分

网友:
唉  新手的我们还是太难

网友:
楼主你这是迟来的爱  给力

网友:
说真的修电脑这么多年了, 苹果和THINKPAD SONY的铁皮管我从来没遇见坏了,  联想普通机器的坏的贼多  还是工艺问题

网友:
我换了几台  用的料版上拆的管子  也没遇到返修的   就是换了不怎么好看

网友:
牛 楼主你真的是懒人真知道研究

网友R:
总是感觉焊好了然后一通电直接大电流然后板子就废了

网友:
这些方法一般都能想到的

网友:
线这么大根啊

网友S:
这个改看 线不需要这么大吧  我用同线就可以了

网友:
听说不能水,但是我该说什么呢,lz牛在ac之间

网友:
引用 网友S:
这个改看 线不需要这么大吧  我用同线就可以了

呵呵,我用的是液晶灯管的高压线,外皮厚而已,不过也不能太细,CPU供电一般都几十安,太细容易发热

网友:
引用 网友R:
总是感觉焊好了然后一通电直接大电流然后板子就废了

只要别焊错地方,应该不会的,焊好之后还要测量才能通电的

网友:
楼主焊工一流

网友:
我都是接一个焊盘 在吹上面  散热好

网友:
牛逼的楼主!受教了!!

网友:
我也试过改用普通mos管 容易坏 铁壳还是容易坏

网友:
妙 实在是妙不可言,,,,,,,

网友:
铁壳MOS管坏了,一般CPU也是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以改的,得用大功率的MOS管才可以,不然发热太利害,容易返修

我用常见的4800代换这么久从没返修过一台,而且供电芯片都没换过。

网友:
还没修过这样的机器。

网友:
乌龟壳本来是趴着走的,你非要把它反过来四脚朝i天啊!呵呵

网友:
楼主发的这些比较实用,平时也修到过一些,我也一般都是用原铁管更换,没有同型号的时候,用不同型号的,有时需要换很多对才能成功,不是焊功的问题,不清楚是为什么。还有就是,我认识的同行,一般都是用那个黑色的小MOS改,好像效果也很好,我没有改过,貌似,他的那种方法也不是100%有效,用原型号的好管更换应该才是100%成功的吧。

网友:
讲解的很详细

网友:
乌龟壳就是工作压力大,所以烧了的。我的B470本来是3组CPU供电的,结果只有2组上有元件,偷工减料了。我现在把第3组也加上去了,24小时cpu使用率80% 挂游戏都没事

网友:
这个最好要同型号的代换哦。不然电流大会烧的。

网友:
很头痛啊!这个罐子吧焊盘烧糊了一点也不好弄!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