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QL独显跳集显问题

楼主(2016-08-03):
今天接到一块华硕P5QL的主板,客户用的是独立显卡,但是这块板子在用独显的情况下重启就不亮了,要换到集显上才能亮,而且不是每次,时不时的出现这种情况,请问一下各位前辈这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A:
这种情况我没碰到过   还是按照步骤开吧  不亮的时候测条件

网友:
换个显卡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我没碰到过   还是按照步骤开吧  不亮的时候测条件

刷了一下BIOS,测试了好多遍没有出现那种情况了。

网友:
显卡换了也一样,后来刷了一下BIOS,测试了好多遍都没有出现那种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了一下BIOS,测试了好多遍没有出现那种情况了。

之前没。刷bios吗

网友B:
恩恩,之前没有刷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恩恩,之前没有刷呢

刷bios是最基本的啊   走弯路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bios是最基本的啊   走弯路了吧

恩恩,好吧,看来以后遇到问题排除其他故障之后先刷一下BIOS、

网友C:
应该是VGA那边的问题 换VGA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VGA那边的问题 换VGA芯片

刷BIOS后好了,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