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14--3421 bios老是掉。。。

楼主(2016-08-03):
dell 14-3421 bios老是损坏 每次刷了bios可以管10几天。。。bios芯片换过... 适配器换过。。待机3v 5V示波器打起正常没有杂波

大神帮忙分析一下,那里还会引起掉bios

网友A:
有可能桥的问题,

网友:
会不会是BIOS哪个脚的 信号不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桥的问题,

换了一个桥。。在看看会不会掉bios了

网友:
BIOS对地值有没有问题

网友:
还没遇到过,来学习的

网友:
换芯片刷

网友:
我这里的E49也是这样同求

网友:
应该是北桥引起的多些吧

网友:
你看COMS电池有没有电

网友:
建议刷了BIOS后,更新到最新BIOS

网友:
我也遇到一样问题,有解决的办法吗